三星4521F进多张纸卡纸,我认为终极的解决方案

楼主(2020-11-04):
三星4521F进多张纸然后卡纸。打印时经常连续进纸2张或者2张以上导致卡纸。换搓纸轮、离合、进纸器,甚至换进纸总成,都搞不定。研究了一轮,发现进纸板上那个上纸垫,他是硬纸板材质的,手摸下去,已经光滑没有摩擦力了,这个好像不怎么对,然后去找一台惠普的机子,摸同样位置,发现惠普用的是类似泡沫棉的材料,那摩擦力是很好的,那么,估计就是三星省成本,用这种硬纸片,结果没多久就没有摩擦力了。.

我的解决方法:拆掉那个纸片,找个橡皮擦,切出相应尺寸替换上去,双面胶贴好,新纸试打了几十张,一野过,没有多进一张导致卡纸。应该就这样了,用着吧,哈哈
这款机算是卡纸王了,可怕

网友A:
这个机器还有啊,好老的了,10年前废旧处理了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还有啊,好老的了,10年前废旧处理了一台

确实很老,因为卡纸通病困扰很多用户,所以已经被淘汰掉了,哈哈

网友:
三星卡纸那是经常的,还有一个型号4321也是如此,进纸多张,卡的没法没法的。客户说如果能修彻底就修,不彻底就不要啦

网友:
学习一下感谢大佬分享

网友:
谢谢大佬分享,三星通病系列。

网友B:
我是剪一块自行车内胎,贴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剪一块自行车内胎,贴上去。

自行车内胎,现在还真不好找,哈哈

网友(2021-02-24):
自行车内胎是红色的那种吗?

网友:
这个方法还真行。正好有台这个垃圾打印机。

网友:
你换的肯定不是原装的

网友(2021-03-31):
我遇到的都是换分页器解决

网友:
还有进纸分离电磁阀上面的毛毡,通病

网友(2021-06-24):
我今天 也用同样的方法试了,旧纸还是卡,新纸好一些。

网友C:
不是换个分页器就能解决吗?

网友:
怎么说都是经验之谈,以后遇到类似的也试试,多谢楼主奉献。

网友:
应该就这样了,用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换个分页器就能解决吗?

一般这种故障,必定第一步换分页器嘛,这不是换了没解决只能深入研究嘛 ,三星的机器 ,维修思路不要那惠普佳能来走,那会撞墙的,哈哈

网友:
说实话,这台机子留下来我们自己用了,换了那个橡皮垫,进纸卡纸故障真是没有出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