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X-PRO求助

楼主(2020-11-04):
华硕 FX-PRO 进BIOS一切正常 进系统和PE掉电 什么鬼问题? BIOS刷过

网友A:
几代的啊  老款的一般都是CPU供电滤波出了问题  加几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几代的啊  老款的一般都是CPU供电滤波出了问题  加几个电容就可以了

CPU i7 6700    显卡 960M

网友:
新手来学习的

网友:
只能先动cpu了

网友:
CPU供电先加几个电容试一下

网友:
我也在修这个机器,VCCGT的19V管子击穿,不知道集显有没有挂掉,更换后对地阻值也正常,VCCGT有0.7V,机器跑到1.1-1.2之间不亮机。刷BIOS无用。

网友:
学习下,谢谢大佬经验分享

网友:
掉电机器不好修啊,看运气了

网友(2021-01-14):
我也在修这个电脑,是键盘乱跳,换了新的一样,正在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