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70主板上的7133烫手,求助

楼主(2020-11-04):
该主板通电后此芯片烫手,但是测量各引脚电压都在正常范围内,而且已经更换了这个芯片还是发烫,主板各待机电压都正常,不装cpu可以触发,装上cpu
不能触发。
发现一点,不装cpu时pcie b11脚有3.3电,装cpu后就没有电压了。
求指点

网友A:
汤就看下有短路没有  没有就换汤的芯片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汤就看下有短路没有  没有就换汤的芯片撒

已经换了,还是一样,各引脚电压正常的,没有短路吧

网友:
。。来人啊,,
3vsb en 2.9v
5vdual 4.8v
3vsb cntl 4.9v
3vsb 3.1v
3vsb fb 0.7v
就是烫手,换几个芯片一个样

网友:
还是后面有短路吧,这个3vsb有没有到cpu针脚附近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