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6 换键盘后TOUCH BAR触屏不亮

楼主(2020-11-04):
苹果A1706 换键盘后TOUCH BAR触屏不亮
不知道什么原因,是不是这款不管动了哪个
配件,TOUCH BAR触屏都会不亮,有经验
的大师傅们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什么意思,麦克风吗

网友:
这款要注意他的线哦,它会莫名奇妙的坏。

网友:
我就被搞过一次,后来换线好的。

网友:
键盘没有安装平整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大师能否指点下

网友B(2021-02-23):
楼住搞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样,换了键盘就不亮了,自我感觉没过去排线,就风扇那一个接口其他没动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住搞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样,换了键盘就不亮了,自我感觉没过去排线,就风扇那一个接口其他没动过

没搞定,客户好说话不用这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搞定,客户好说话不用这功能

我现在订触摸条回来了,还没到,到时试试,自我感觉也没动到过触摸条那边,只是拆了一下风扇那里的那接口线。没有返回键了,你那客户也真是好说话。我这个客户就说没有返回键不愿意了。他说F1那些没事就是返回键不能不要

网友:
看上面的贴子不止一个人遇到啊! 目前还没有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订触摸条回来了,还没到,到时试试,自我感觉也没动到过触摸条那边,只是拆了一下风扇那里的那接口 ...

我已经碰到过四五台了换键盘只要拆了触摸条就没用,一直搞不明白怎么回事,以后碰到了就会和客户说下会没用,希望有哪位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订触摸条回来了,还没到,到时试试,自我感觉也没动到过触摸条那边,只是拆了一下风扇那里的那接口 ...

每次我拆的时候都很小心尽量不碰这个功能排线,但是还是没用不亮很郁闷

网友D:
我昨天也刚换了一个键盘,也是不亮,排线都查好了,就是不亮,也没有搞定啊。不知道哪里问题,好了和我说声

网友:
看样子下次得小心了。

网友:
苹果的不好弄啊,,,,,,,,,,,,,,,,

网友D:
我的能好了,在偏好设置里面有个强制退出,在开机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能好了,在偏好设置里面有个强制退出,在开机就好了

搞好给你加分,我现在触摸条刚到,马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好给你加分,我现在触摸条刚到,马上试试。。

老板好了吗?

网友:
我这样搞好了,不是设置问题,还是主板上的问题。。。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9913-1-1.html

网友:
看我发的贴的,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昨天也刚换了一个键盘,也是不亮,排线都查好了,就是不亮,也没有搞定啊。不知道哪里问题,好了和我说声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69913-1-1.html#pid18161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