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D2V开机掉电

楼主(2020-11-04):
主板拿到手触发一会掉电,然后先刷BIOS,刷了之后不掉电了,但是还是不亮,好吧,只能一步一步来,测供电都有了,看到桥供电偏高,正常1.5 实测2.4,马上打开图纸,经测量2-5LEVEL串联分压的电阻阻值不对,6.65只有0.6 ,找料板换了一个上去,电压正常了
还是不亮,然后继续查条件,桥没有发出时钟,之后加焊了一下,时钟 复位都出来了,还是不亮,在想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又刷了还是不亮,之后刷回原来的也不掉电了,奇怪,还是在找BIOS刷一下吧,在论坛找了一会找了一个刷上去亮机,第一次发帖,有不好的地方请见谅哈。

网友A:
学习了技嘉主板坏了不可能是一个地方毛病

网友B:
高手哦。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师傅,麻烦您看看我的帖子,帮帮我指条路。谢谢:qinzui: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手哦。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师傅,麻烦您看看我的帖子,帮帮我指条路。谢谢:qinzui:

手上没有相同的板,帮不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技嘉主板坏了不可能是一个地方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手上没有相同的板,帮不了你

好的,谢谢。

网友D:
好怀恋这些4代u的板子,也就是8系列,现在价格贱的要死,搞不起来

网友:
太贵就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怀恋这些4代u的板子,也就是8系列,现在价格贱的要死,搞不起来

太贵就直接换了

网友E:
遇到过华硕的85板子也是掉电,测32.786幅度不够但是又起震。最后没加焊,冲冲焊脚烘干完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到过华硕的85板子也是掉电,测32.786幅度不够但是又起震。最后没加焊,冲冲焊脚烘干完事了。

网友:
技嘉的板子刷就是了,副的也刷

网友:
发帖不容易,必须点赞

网友:
思路清晰 没跑弯路很好了

网友:
这个好,学习了。。

网友F:
技嘉官网有BIOS好不,这板子加焊桥才出的复位可以说100%会返修呢。加焊只是一时,要完美解决要换桥呢。

网友:
迅维网要什么都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技嘉官网有BIOS好不,这板子加焊桥才出的复位可以说100%会返修呢。加焊只是一时,要完美解决要换桥呢。

有些下载的不行,所以在论坛下载算了,现在桥的问题有点多

网友:
2.5v,桥居然还活着

网友:
2.5V 以后,才不显示的,桥也不是那么脆皮。楼主修这块主板不容易,桥都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些下载的不行,所以在论坛下载算了,现在桥的问题有点多

我还没有见过官网下载的会不行呢。倒是论坛下载的好多都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还没有见过官网下载的会不行呢。倒是论坛下载的好多都不行

这就不懂了

网友G: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电路图吗

网友:
修技嘉的,旧的板子好多虚焊的,补焊一下旧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电路图吗

鑫智造有 你可以去看看 论坛应该也有

网友:
水一条,赚个下载分

网友(2021-04-02):
运气真好,桥那边电压高的话,一般桥挂

网友:
81/85以上  论坛很多好板备份的BIOS是可以亮机  但是亮机慢  卡63卡几十秒 然后亮机   8系以上建议刷官方或者工厂BIOS   备份的亮机确实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