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75不定时掉电

楼主(2020-11-04):
            前几天修好的垃圾G575刚安装好系统又坏了,这次故障现象:能亮机风扇狂转,进系统到一半就掉电,进PE也一样,拔掉内存也一样掉电,感觉像是过热关机,但是实际上肯定是没有那么热的。手摸CPU感觉没有到掉电的程度。初步判断是温控电路的故障。打开电路图。温控电路有两处。

我也是业余自学笔记本维修的。工作原理什么的完全不知道,但是我观察到U32比较脏上面都是灰泥,有点氧化。先把这芯片拆了,清理焊盘和芯片引脚发现并不严重,我就把芯片焊接回去。结果掉电更快了,原来开机到一半才掉电,现在屏幕还没有点亮就掉电了。这下肯定是U32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必要芯片,索性把芯片拆了,结果居然好了。。。。。。
       有没有大神讲解一下这芯片的作用,或者讲解一下温控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温控拆了不报错吗

网友:
工作原理合适

网友:
U32是温控

网友:
学习下,谢谢大佬经验分享

网友A:
这个有总线的拆了肯定会报错吧

网友:
不会报错哦,貌似这个温控没有启用。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温控,因为这主板设置没有独立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总线的拆了肯定会报错吧

不会呢,正常使用,事实胜于理论。

网友:
拆了等于没保护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ecbios

不用刷,直接拆了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