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惠普LE1901W 改LED

楼主(2020-11-04):
惠普LE1901W,品牌机液晶。

拆开看下

原接口 2个,灯管是4根。
2根多余的,打酱油的

内屏BOE 京东方A000725 最近走势比较猛

14V输出,标错了。不再改了。

这个排线,看着很唬人。
里面很多线,都是打酱油的

板上无标识,通过跑线 辨别出dim和onoff的。

升压主控 INL837GN。
论坛搜到图纸一份

3脚DIM  8脚EN。
顺着8脚外接电阻,找到了蓝线。
顺着3脚外接电阻,找到了黄线。

把这2根剪断,去接 LED 恒流板。

战略材料

铁皮 比较软,直接 撬弯。

LED灯条 放进去,AB胶水 粘住。

恒流板 用 免钉胶 粘在 铁壳 上。

12V和gnd,
直接从12V输出附近 的 25V滤波电容上飞线。

84消毒液 消毒。

开机,亮如白昼。

网友:
搞到挺熟手的

网友:
今年的目标是改200台19寸LED。

网友:
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学习了。

网友A:
这个我都改了好几年了,线路不用切断,看下板子北面接口的走线  就知道了,两根细线开启和调节,电源和地线接高压的电容上,灯管你可以考虑买个切割的割一下再抽出来,有些屏不用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都改了好几年了,线路不用切断,看下板子北面接口的走线  就知道了,两根细线开启和调节,电源和地线 ...

用切割机,应该比较快。
直接把灯管外的铁皮切掉。
回头我搞个小切割机

网友:
这东西花了立竿见影,直接贼亮。

网友:
哈哈哈也是这样操作

网友:
改完还是不错的

网友:
LCD萤火之光,LED皓月之明。

不一个量级。

网友(2020-12-30):
改led亮度高又方便,LCD灯管基本都不买了

网友:
太暴力了!
别把人吓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