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教,V星b85m-p33主

楼主(2020-11-04):
小白求教,V星b85m-p33主板,3VA这个电压是深度睡眠电压么?这个要比3vsb早先产生,这个电压到io后io88脚(这个脚有个ATX5vsb上拉电阻)输出低电平开启3vsb

网友A:
先查清楚io芯片工作流程,再按流程检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查清楚io芯片工作流程,再按流程检修就好了。

嗯嗯,好的,谢谢(*°°)=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