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富士施乐S2011纸盒复印第二面有点黑

楼主(2020-11-04):
富士施乐S2011放纸盒,第二面复印有点黑,复印第一面的时候正常
纸放托盘,第二面复印又是正常的。

就放纸盒复印第二面出现这个问题,搓纸轮左右黑,就搓纸的时候黑,后面没有问题,每张都是一样

那个师傅遇到过这个问题,求如何解决

网友:
学习下,谢谢大佬经验分享

网友A:
把搓纸轮拿出来洗干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搓纸轮拿出来洗干净吧

不是搓纸轮问题,复印第一面是不会有这个问题的,只有复印第二面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