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显存检测定位软件问题

楼主(2020-11-04):
N卡的显存检测做个U盘启动也就几百MB。。

A卡的为什么整了个好几十G????
怎么做启动U盘检测?。。。

有高手吗?可以给大家上上课吗?

网友:
可以考虑做个视频出来,大家共同进步哦

网友A:
N卡的向下兼容,所以只要最新的版本就好,A卡的就不行,无法兼容,每个型号都有一个文件夹,所以很大

网友:
你如果熟悉Linux系统,可以进去删除无用的东西。

网友:
64g  u盘可以做a卡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N卡的向下兼容,所以只要最新的版本就好,A卡的就不行,无法兼容,每个型号都有一个文件夹,所以很大

原来如此,果然还是老师傅见多识广

网友(2021-04-17):
在哪里可以下载到A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