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e-C和PD有何不同?CC、UFP、DFP、DRP关键名词用途解析

楼主(2020-11-04):
Type-C和PD有何不同?CC、UFP、DFP、DRP关键名词用途解析
类市场,TypeC犹如孙大圣大闹接口市场,如日冲天,大有一统江湖之势!但你可知道PD和TypeC有何不同?市场上有多少种类的TypeC,而我们又该如何有效识别?下面请让小编来为大家揭晓真假美猴王!
一、Type-C和PD有何不同?
USB Type-C是一个全新的正反插USB连接器规范,能够支持USB 3.1(Gen1和Gen2)、Display Port和USB PD等一系列新标准,最高速率可达10Gbps,Type-C端口默认最高可支持5V3A。
USB PD(USB PowerDelivery):PD是一种通信协议,它是一种新的电源和通讯连接方式,它允许USB设备间传输最高至100W(20V/5A)的功率,同时它可以改变端口的属性,也可以使端口在DFP与UFP之间切换,它还可以与电缆通信,获取电缆的属性。
如果在USB Type-C端口中实现了USB PD,它就能支持USB PD规范中定义的100W功率(20V/5A)。因此,拥有USBType-C端口并不意味着它支持USB PD。
二、CC、UFP、DFP、DRP关键名词用途解析
1. CC(Configuration Channel):
配置通道,这是USB Type-C里新增的关键通道。它的作用有检测正反插,检测USB连接识别可以提供多大的电压和电流,USB设备间数据与VBUS的连接建立与管理等。
2. DFP(Downstream Facing Port):
下行端口,可以理解为Host,DFP提供VBUS,可以提供数据。在协议规范中DFP特指数据的下行传输,笼统意义上指的是数据下行和对外提供电源的设备。典型的DFP设备是电源适配器
3. UFP(Upstream Facing Port):
上行端口,可以理解为Device,UFP从VBUS中取电,并可提供数据。典型设备是U盘,移动硬盘。
4.  DRP(DualRole Port):
双角色端口,DRP既可以做DFP(Host),也可以做UFP(Device),也可以在DFP与UFP间动态切换。典型的DRP设备是笔记本电脑。
三、市场上Type-C/PD有哪几种分类呢?
市场上TypeC的产品种类很多,但真正全功能的很少。因为如果你把这个 Type C 所有的功能都集成进去的话,这个口的整个的成本会变得非常贵。实际上很多情况下,设备只是具备了 Type C 的某一部分功能:
只有Type-C,即支持正反插,普通数据传输;
支持Type-C,支持PD协议,可快速充电;
支持Type-C,支持PD协议,支持高速信号,支持超快充电;
全功能,支持Type-C,支持PD协议,支持高速信号,支持超快充电,支持HDMI、DisplayPort等其他协议。
四、准确识别Type-C的标示
Type-C类别不同的传输速率,支持不同的协议,标识也是不同的。
只带有USB标识:表示支持USB2.0,普通的速率480Mb/s;
带有USB标识,外加SS字样:表示支持USB3.1,速率5Gb/s;
带有USB标识,外加SS字样,右上角多了数字10:表示支持USB3.1,速率10Gb/s;
带有USB标识,外加SS字样,右上角多了数字10,右边增加D字样:表示支持USB3.1,速率10Gb/s,支持视频显示;
带有USB标识,且有一个黑色的背景:全部支持PD协议,其中5Gb/s的字体为白色,其余均与上文一致!详情参看以下图示。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2021-01-06):
不错不错,说的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