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M501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20-11-04):
笔记本电脑突然不开机了,型号是DELL M5010。待机电流0.5A 开机电流0.58A不动。测下电容14V 正常的1.1V,明显偏高。不会修,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测到电感电压好像是公共点电压,是不是相关电路的上管击穿了.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显卡供电吧,怎么这么高,后面的芯片不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显卡供电吧,怎么这么高,后面的芯片不挂了?

上面说错了,待机电流0.018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到电感电压好像是公共点电压,是不是相关电路的上管击穿了.

待机电流0.018A

网友C:
这个桥坏的多啊

网友D:
直接换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桥..................................................................

请问,如何测量北桥的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桥坏的多啊

请问,北桥该如何测试?

网友:
CPU供电这块你查查

网友:
维修不是先软后硬吗?刷个BIOs试试先吧。不然修死死

网友:
那么高待机  摸就行了

网友E:
确定待机是0.5吗  这东西不会搞还是给专业地方弄吧 别弄巧成拙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定待机是0.5吗  这东西不会搞还是给专业地方弄吧 别弄巧成拙

待机0.018A

网友:
非常好,学习下,谢谢大佬经验分享

网友:
这电脑好像没啥修的价值,桥坏的太多了

网友:
老机器直接换班最划算

网友F:
测试电压都正常的话就只能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测试电压都正常的话就只能干桥了

谢谢解答,恭喜发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