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max 听筒泛光边上这个长条叫什么,管什么用?

楼主(2020-11-04):
谢谢 ,只知道如果这个不是原装的话会不能打开原彩。 我一直以为这个是感光,今天我拆了它。感光还是正常的。打电话能自动暗屏。 请教一下这个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就是感光,你看背光亮度能自动调节吗,

打电话黑屏不是光感而是距离感应的作用。

网友:
大佬这是泛光部件,感光是旁边那个小正方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感光,你看背光亮度能自动调节吗,

打电话黑屏不是光感而是距离感应的作用。

噢   谢谢

网友B:
拆了这个还有没有面部识别?

网友C:
和面容没直接关系,不过打电话光感有关系,没了打电话不会自动黑屏。

网友:
好像跟原彩功能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面容没直接关系,不过打电话光感有关系,没了打电话不会自动黑屏。

可以自动黑屏。  我也是跟客人讲了会不能黑屏,结果拆了后可以

,面容也不影响。  可能有影响的是不能自动调节明暗吧。 不过当时没有试。  反正面容和打电话能暗屏亮屏就还给客人了。 手上没有配件。  不知道跟x和xs xr的通不通用

网友:
这个会引起卡logo

网友:
新手小白近来学习

网友:
我这台 这个出问题 引起的黑屏。 有声音 没有画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了这个还有没有面部识别?

有,亲测面容正常,打电话能自动黑屏亮屏

网友:
断了原彩是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