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将windows系统安装到物理内存启动 永远急速不卡顿 超过一切硬盘速度

楼主(2020-11-05):
将win7系统安装到物理内存启动 秒杀一切硬盘速度
平时系统运行非常缓慢,动不动就卡死,非常的恼火。一般是因为磁盘的读写速度太慢造成的系统缓慢,所以,把系统安装到物理内存中启动,就可以让系统的运行速度提高几十几百倍、把系统安装到内存中启动后你会发现,系统运行是如此的流畅,完全没有卡顿,而且更不担心读写需要等待半天而影响效率。这真的是直接坐火箭一般啊!

但要注意一点,系统安装到内存中之后,一旦关机,保存在内存中的一切文件数据都会消失,当然不要指望恢复数据,因为是处理内存。处理内存中的数据丢失基本没有恢复的希望,如果有,请大神留下你的方法、多谢!!这样来说的话关机之前一定要把重要文件数据保存到真正的物理磁盘当中!切记!
好了,现在开始教大家将win7系统安装到物理内存具体的方法。##################################################################################
注意
64位系统加入了驱动签名效验 开机会提示驱动未签名 只需启动时按F8高级启动选项选择 禁用驱动前面强制 即可正常启动 但这会让系统处于 调试模式 有些程序或游戏无法在调试模式下正常使用的 就需要pojiewindows系统签名 让驱动签名机制失效

这样即使未签名的驱动依然可以正常启动系统也不会让系统处于调试模式 一些程序和游戏就能正常使用了 pojiewindows系统签名方法如下

不需要给.sys文件签名一样可以正常启动系统 其实就是换一个思路 那就是既然无法给驱动.sys文件签名 那就pojiewindows签名校验! 就是pojiewindows签名机制 如同pojiewindows激活一样既然没钱买那就用pojie的方式免收费 明白这一点就行了 pojiewindows签名校验的方法如下

1 去这个地址下一个叫patch.exe的程序 就是pojiewinodws签名程序 https://github.com/hfiref0x/UPGDSED/tree/dev
如何下载 先打开这地址 点一下出现的bin文件夹 再点patch.exe这个文件 出现Download按钮 点Download即可下载patch.exepojiewindows签名程序

2 在64位系统下打开patch.exe文件 最好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注 patch.exe是64位程序 32位系统无法运行 当然32位系统本身是不需要驱动签名校验的 打开patch.exe后会出现一个像cmd命令窗口类似的窗口 开头一段英文的意思是 此程序可能会让你的系统无法正常启动运转 如果你想继续那就输入CONTINUE这几个大写的英文然后按确定键执行 注 一定要输入大写的CONTINUE这几个英文然后按确定键才能执行pojie系统驱动签名 直接输入小写continue后按确定键或者直接什么也不输入就按确定键只会让程序退出 什么也不会更改 所以第二步操作是 打开patch.exe后会出现一个像cmd命令窗口类似窗口 然后输入 CONTINUE 再按确定键

等待一会就会出现很多行自动生成的命令行 并有操作成功完成字样的提示 这时再按确定键就退出程序界面就行了 3 以上第二步只是把windows驱动签名pojie了 要想真正的发挥作用 需要重启电脑 然后开机时会出现一个新的开机启动项 名字叫 Patch Guard Disabled

在开机时用键盘上下按键选择Patch Guard Disabled这个开机启动项启动系统就能pojie驱动.sys文件签名 而且在启动系统过程也不会提示某个驱动.sys文件未签名 而是直接正常启动系统到桌面 这样就完成驱动pojie了 注 一定要开机时选择Patch Guard Disabled这个启动项 而不是原来的开机启动项 不然是无用的

额外说明 如果把windows系统安装到vhd文件中然后把vhd文件加载到处理内存启动变成内存系统 就需要对vhd文件中的boot文件夹里的bcd文件进行修改 不然Patch Guard Disabled这个启动项是不存在的也就无法发挥作用 且经过测试Patch Guard Disabled这个启动项需要patch.exe生成的才有用手动添加的是没有用的

把VHD文件里的64位系统加载进处理内存启动变成内存系统时 Patch Guard Disabled这个开机启动项是不存在的 因此pojie驱动签名也就不存在 因为patch.exe程序会把启动项写入到启动VHD文件里的系统所在的另一个bcd启动配置文件里

vhd文件里的系统在启动时是挂载vhd文件后才启动的 而挂载vhd文件其实是使用了另一个boot文件夹里的bcd启动配置文件 而不是vhd文件里的boot文件夹里的bcd启动配置文件 解决方法就是把具有Patch Guard Disabled这个开机启动项的bcd文件复制到vhd文件里替换vhd文件里的boot文件夹里的bcd文件

并对vhd文件里的boot文件夹里的bcd文件进行再次修改以使得可以正常启动内存系统 bcd文件可用bootice.exe这个程序打开 具体百度搜索即可找到 至于哪个bcd文件具有Patch Guard Disabled这个开机启动项 可用bootice.exe程序查看 一般在激活分区中的boot文件夹中的bcd文件

还要对vhd文件里的boot文件夹里的bcd文件进行修改 不修改是无法正常启动内存系统的 用bootice.exe这个软件修改 把具有Patch Guard Disabled这个开机启动项的bcd文件复制到vhd文件里替换vhd文件里的boot文件夹里的bcd文件后 打开bootice.exe 再点击BCD这个选项

再用bootice.exe打开vhd文件里的boot文件夹里的bcd文件找到Patch Guard Disabled这个启动项 其他启动项都删掉 因为内存系统只需要保留一个启动项即可 把Patch Guard Disabled这个启动项的 设备类型 选项变成partition 启动磁盘 选项变成 boot(WIM)/locate(VHD)这个选项 其他的不要修改 然后保存修改

这样才能从VHD文件里的系统启动而不是选择了其他磁盘分区的系统启动 不然内存系统无法启动的因为磁盘路径是错的 这样就可以了 当然其实也不需要那么麻烦 内存系统可以用F8高级选项中的禁用驱动签名来运行未签名的驱动正常加载启动系统

之所以pojie驱动签名是因为有些程序或软件无法在禁用驱动签名的调试模式下正常使用 会无法使用 所以才要pojie驱动签名 ######################################################################################################
正式开始
首先一定需要一个极限精简版的win7系统,
如果是32位win7系统安装到物理内存中,需要保证物理处理内存为4G。系统的总占用磁盘空间1.5G大小左右,另外0.5G作为系统启动后内存已经占用的空间,剩余1G多一些的处理内存作为空闲内存使用。因为32位操作系统只能最大识别3.7G左右的物理内存,有的32位系统的电脑甚至只能识别2.7G左右的物理内存,因此,一定需要一个精简版的win7系统,物理内存才能够完全装得下,一旦物理内存装不下,系统更是无法正常启动。
如果要把win7 64位操作系统安装到物理内存启动,需要物理处理内存为6G起步。4G处理内存作为磁盘空间存储系统,另外1G作为系统启动后内存已经占用的空间,还有1G内存作为空闲内存使用。所以64位win7系统太费内存,内存达不到6G以上的不要安装。同样也是需要对64位win7系统进行简化的,当然了,如果你有钱,可以买个16G或者更大的物理内存,直接完整的启动没有任何简化的win7 64位操作系统。64位操作系统可以识别4G以上的大处理内存的。这自然需要看个人的经济或者想法了。但我告诉大家,简化版的系统其实一点也不影响正常的使用,反而精简了许多无用的东西,系统运行的更快速,没必要花很多钱买大内存的。
所以,第一步就是准备好精简的win7系统,才能在有限的物理内存中完整的启动。我也知道有些人找不到精简的系统,或者不知道如何更好的精简系统,我就给大家准备一个精简版的win7 32位 和一个 win7 64位 系统。
####################################################################################################
注意
如果内存条共8g 单个内存条只有4g VHD文件最大不超过4.74G也就是5,090,836,992字节 超过就无法加载进处理内存 即使内存比VHD文件还大 另 32位win7的VHD文件大小超过2.2G后将占用未识别出的4G以上处理内存 开机依然有4G内存可用 但内存需8G

如果内存条单个内存条为8g vhd文件最大可以超过4.74g 总之vhd文件最大可为多少文件占用 看单个内存条的大小 单个内存条越大越好 还有 经过测试grldr引导文件不同版本也会导致对vhd文件的最大支持能力 也可以测试不同的grldr引导文件版本

如果不想把要启动32位系统的VHD文件大小至少变成2.3g大小又不想占用识别出的4GB内存需把一行启动改成 map --mem --top /32.vhd (hd0) 这行就可以了 就是多加了--top 注意--mem和--top中间一定要加一个空格隔开 不然--top没有用

另外 经过测试 16G总处理内存 单8G内存条硬件下VHD文件最大可达到13054MB 但13054MB以上就会显示无法载入内存 比如13055MB就会显示cannot fit in memory
###############################################################################################################
精简版win7 32位系统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735601808&uk=2938272639 如果链接失效,百度搜索 殁漂遥win7极限精简.7z 即可找到。
精简版win7 64位系统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3254979362&uk=2938272639 如果链接失效,百度搜索 俄罗斯大神win7极度精简64位旗舰版.iso 即可找到。
win7系统安装器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277594958&uk=2938272639 如果链接失效,百度搜索 WinNTSetup3_x86 即可找到。
说明一点,精简版的系统都是根据微软官方母盘进行组建和功能的删除而来的,所以没有任何第三方安装过的痕迹,每个人都是完全属于第一次安装和第一次使用的,自然不用担心问题。下载之后需要进行第一次的安装才能使用而不是直接就可以启动使用。

2 制作win7系统启动文件
由于把系统安装到物理内存启动,其实就是把某个文件里的系统,加载到虚拟成一个磁盘分区的物理内存后引导启动的。
这样,就需要制作一个装载了win7精简系统的文件,这个文件一般使用IMG格式,不过IMG格式需要手动复制win7系统文件,而且复制win7系统文件的时候有些文件是被系统占用不给复制的,我并不推荐使用IMG格式的文件,而是使用VHD格式的文件。
原因在于,win7系统原本就支持从VHD文件中启动,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结果,这样从一开始就把win7系统安装到VHD文件中,后面只需要一些引导文件,就可以把VHD文件里的系统加载到物理内存中启动了。

所以,第二步是把下载后的还没有安装的系统安装到VHD文件中,再对VHD中的系统进行启动来完成第一次的安装还有安装硬件驱动以及再一次的精简,最后就可以制作出精简版的系统VHD文件并做一下引导就可以在物理内存中启动了。
32位win7系统安装到处理内存中启动的详细的方法是
①首先创建一个VHD文件,创建VHD文件的目的是为了把win7系统放到一个文件中,这样才可以引导这个文件里的系统最终启动到物理内存中。
创建VHD文件步骤图文 注意只有win7以上系统才能创建VHD文件。winxp不支持VHD文件的,请保证你的系统至少是win7以上的系统。
点击一下屏幕左下角的开始菜单
然后

这样VHD文件就成功变成了一个分区,VHD文件也就制作成功了。
②把下载的 殁漂遥win7极限精简.7z压缩包里的所有文件复制到M磁盘分区,目的是把win7系统安装到VHD文件中。

这样文件就复制到VHD文件中了。③对VHD文件进行引导,这样才能在开机的时候启动VHD文件里的win732位系统
首先下载BOOTICEx86这个程序,请百度搜索。然后打开程序。

完成后开机启动的时候选择 Boot from VHD 这个选项的系统启动。这样就成功进行第一次的VHD文件中的系统启动安装
④第一次安装完成进入桌面后,需要做一些
驱动安装
系统文件删除精简
安装firadisk驱动 firadisk驱动请百度搜索得到
firadisk驱动非常重要,如果不安装firadisk驱动,系统启动到内存中就会蓝屏的。这个驱动就是把物理内存虚拟成磁盘分区的一个驱动。
安装firadisk方法

完成后应该提示你重启电脑,并且设备管理器出现新的硬件

补充内容 (2022-2-7 22:16):
注意 如果已经安装了firadisk内存虚拟成硬盘驱动后 在启动内存系统时出现0x0000000A蓝屏代码 说明firadisk驱动版本有bug 换个firadisk版本  比如安装firadisk0.0.1.30版本换成0.0.1.8版本

补充内容 (2022-2-7 22:24):
32位系统加载进内存启动后发现剩余可用处理内存变得很少 而不是正常的可用3gb左右处理内存
需保证总共处理内存超过4g 比如8gb 然后再修改启动代码map --mem /32.vhd (hd0) 变成map --mem --top /32.vhd (hd0)即可

补充内容 (2022-2-7 23:09):
另外 GRUB4DOS引导文件的不同版本也会导致无法正常载入内存系统的文件 提示文件碎片过多需要整理 或者载入后无法正常启动会再次回到启动选项界面之类问题 可以换不同的GRUB4DOS引导文件的不同版本解决

网友(点评):
何必这么麻烦,无忧论坛有个一键就这完成了

网友:
如果看不到,说明重启之后才可以。
另外这个精简的系统无线网络有一个问题,就是安装无线网卡驱动后依然搜索不到wifi
解决方法

只在IPV4这个对号上打对号。其他对号都取消,然后确定重启就可以了。
⑤系统精简请删除这些文件或者文件夹
Program Files\NVIDIA Corporation
Windows\help
Windows\Installer
Windows\Microsoft.NET
Windows\Logs
Windows\System32\DriverStore\FileRepository里面的所有文件夹,但是删除之后有些硬件无法安装驱动,会提示需要交互式窗口。解决方法是再从其他地方把需要的驱动附近进去,然后再安装硬件驱动。
Windows\System32\IME
当然,有些文件或文件夹被占用,无法删除,或者不给删除,请使用360安全卫士的强力删除功能。
总之保证系统磁盘占用只有1.5G
################################################################################################################################################
3 以上完成之后,重启电脑,但是要选择原来安装的未精简的win7系统启动,这是为了建立一个只有1.7大小左右的VHD文件,把刚刚VHD文件里精简后的系统文件复制到只有1.7G大小的新的VHD文件中,这样才能真正保证系统安装到内存中启动后只有1.7G,要不然使用刚才的6G大小的VHD文件,物理内存占用就会达到6个G,非常巨大。
方法是 启动原来未精简的完整系统后

这个6G的VHD文件就变成一个分区了,这是为了可以从里面复制文件,所以才要挂载成一个分区,不然无法从6G的分区中复制文件。
接下来创建一个1.7G大小的VHD文件

最后,把6G VHD分区中的系统文件复制到T磁盘,就完成了转移。如果1.7G磁盘分区不够,就变成2G大小的VHD分区。
4 做最后的引导用于从VHD文件中启动系统到物理内存中。
方法
①下载系统引导文件
地址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2338527566&uk=2938272639 如果链接失效 百度搜索 grub4dos 把里面所有的文件复制到C盘也是一样的
下载后打开压缩包,

把里面除了boot.ini文件其它三个文件全都复制到C盘根目录,

menu.lst文件里启动配置可以写成
timeout 2
title ramos win7 32
find --set-root /32.vhd
map --mem /32.vhd (hd0)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这就能自动搜索32.vhd名字的操作系统文件 不需要一个个测试哪一个磁盘分区才是32.vhd所在的位置 即使32.vhd移动到其他磁盘分区也不影响
另外 电脑版安卓系统也可通过find --set-root自动搜索所在磁盘分区 不需要一个个测试在哪个分区 只需在title Android-x86这个标题下面添加一行 find --set-root /grub/android-x86.xpm.gz类似这段即可自动搜索find --set-root下面另一行就是kernel /部分kernel /下一行就是initrd /部分了
/grub/android-x86.xpm.gz这个是从splashimage=/grub/android-x86.xpm.gz这个splashimage=后面的路径内容而来的splashimage=后面是什么内容 find --set-root后面就是什么内容 记得加一个空格
光是这样还不行,还需要对引导文件进行修改才可以正确引导VHD文件启动到物理内存中。
方法
使用BOOTICEx86程序打开BCD文件

然后
使用BOOTICEx86程序打开menu.lst文件

里面写成

timeout 30

title ramos win7 32
find --set-root /32.vhd
map --mem (hd0,0)/32.vhd (hd0)
map (hd0) (hd1)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boot

title ramos win7 32
find --set-root /32.vhd
map --mem (hd0,1)/32.vhd (hd0)
map (hd0) (hd1)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boot

title ramos win7 32
find --set-root /32.vhd
map --mem (hd0,2)/32.vhd (hd0)
map (hd0) (hd1)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boot

title ramos win7 32
find --set-root /32.vhd
map --mem (hd0,3)/32.vhd (hd0)
map (hd0) (hd1)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boot

title ramos win7 32
find --set-root /32.vhd
map --mem (hd0,4)/32.vhd (hd0)
map (hd0) (hd1)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boot

title ramos win7 32
find --set-root /32.vhd
map --mem (hd0,5)/32.vhd (hd0)
map (hd0) (hd1)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boot

title ramos win7 32
find --set-root /32.vhd
map --mem (hd0,6)/32.vhd (hd0)
map (hd0) (hd1)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boot

title ramos win7 32
find --set-root /32.vhd
map --mem (hd0,7)/32.vhd (hd0)
map (hd0) (hd1)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boot

title ramos win7 32
find --set-root /32.vhd
map --mem (hd0,8)/32.vhd (hd0)
map (hd0) (hd1)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boot

title ramos win7 32
find --set-root /32.vhd
map --mem (hd0,9)/32.vhd (hd0)
map (hd0) (hd1)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boot

title ramos win7 32
find --set-root /32.vhd
map --mem (hd0,10)/32.vhd (hd0)
map (hd0) (hd1)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boot

title ramos win7 32
find --set-root /32.vhd
map --mem (hd0,11)/32.vhd (hd0)
map (hd0) (hd1)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boot

title ramos win7 32
find --set-root /32.vhd
map --mem (hd0,12)/32.vhd (hd0)
map (hd0) (hd1)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boot
这样的,如果启动第一个提示file not find 没有找到这个文件 就按确定键,选择下一个启动选项启动,再提示没有这个文件,就选择再下一个,直到启动。
启动VHD文件上的系统到物理内存中会提示 驱动没有经过签名
点击确定键,按后再按F8 选择 禁用驱动签名强制这个选项启动系统,就可以了。
到此教程结束,win7 64位系统和32位系统安装到物理内存启动方法一样。
#############################################################################
额外说明一句,这一句话非常重要。那就是精简系统一定要删除显卡驱动文件,如果你的显卡是英伟达显卡,那么在精简系统时,就必须删除C:\Program Files\NVIDIA Corporation以及C:\Program Files (x86)\NVIDIA Corporation文件夹,这两个文件都是英伟达显卡驱动重要文件
之所以要删除这两个文件是因为这两个文件空间占用极大,甚至达到700MB大小左右,所以就一定要删除才可以保证把系统安装到内存中启动不会造成内存被占满。但是删除这两个文件夹之后,英伟达显卡驱动会受到很大损坏从而造成玩一些大型游戏无法让显卡达到完美的性能
因为显卡要想完美发挥就需要保证驱动完整,这是非常矛盾的问题,不过,经过我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既不需要删除文件夹,也可以保证显卡驱动一点也不会受到损坏,一样让显卡驱动达到完整和完美的保留,这个方法其实就是借鉴安卓系统的文件链接的方式
简单说,就是把文件夹移动到其他磁盘中,而在原来删除文件夹的位置留下一个链接,这个链接不占用一点空间,通过这个链接就可以直接找到移动到其他磁盘的文件夹,这样系统也一样认为文件夹并没有被移动,依然可以正常读取文件夹中的信息,只是磁盘空间不会有一点占用了。这是非常
良好的解决方法,为此具体的执行方法就是,首先在d盘根目录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1,再把C:\Program Files\NVIDIA Corporation文件夹移动到d盘的1文件夹中,注意是移动过去而不是复制,然后打开C:\Windows\System32\cmd.exe命令窗口,注意有些电脑需要鼠标右键点击cmd.exe文件
找到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才允许执行命令,不然没有权限,且保证电脑当前用户为管理员用户。打开cmd.exe命令窗口后在窗口中输入命令 mklink /J "c:\Program Files\NVIDIA Corporation" "D:\1\NVIDIA Corporation" 注意引号也要加上去,最好直接复制这行命令然后执行。执行完毕后,
你会发现C盘空间变大了,原来C:\Program Files\NVIDIA Corporation文件夹却依然存在。这说明把文件夹移动到d盘的1文件夹中了,注意d盘的1文件夹不要删除了
同样,要把C:\Program Files (x86)\NVIDIA Corporation文件夹移动到d盘的2文件夹中,具体做法就是,首先在d盘的根目录中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2,然后把C:\Program Files (x86)\NVIDIA Corporation文件夹移动到d盘根目录中的2文件夹中,注意是移动不是复制过去,然后打开C:\Windows\System32\cmd.exe
命令窗口,注意有些电脑需要鼠标右键点击cmd.exe文件,找到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才允许执行命令,不然没有权限,且保证电脑当前用户为管理员用户。打开cmd.exe命令窗口后在窗口中输入命令 mklink /J "C:\Program Files (x86)\NVIDIA Corporation" "D:\2\NVIDIA Corporation"
命令执行完毕后C:\Program Files (x86)\NVIDIA Corporation文件夹就移动到d盘根目录的2文件夹中了,c盘剩余空间又变大了,且在原来的C:\Program Files (x86)\NVIDIA Corporation文件夹位置依然存在NVIDIA Corporation文件夹,系统一样可以正常读取
为此,既保留了所有英伟达显卡驱动文件完整,又不会占用一点磁盘空间,就是二解决了矛盾。
把启动代码换成自动搜索文件启动的方式 不是手动选择启动
代码如下
title ramos win7 32
find --set-root /32.vhd
map --mem /32.vhd (hd0)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title ramos win7 64
find --set-root /64.vhd
map --mem /64.vhd (hd0)
map --hook
root (hd0,0)
chainloader /bootmgr
开启PAE内存扩展会加速系统速度 还有突破2gb程序最大使用空间有助于程序尤其是游戏不会因内存不足而停止运行 开启命令如下注意需要BCD启动文件在当前系统中而不是其他分区的BCD文件 当然其实也可以1.打开CMD:开始→运行→输入CMD 注意 请用 超级管理员 运行 cmd 就是 你是管理员账户 你可以 更改系统重要设置的账户2cmd中输入: bcdedit /set pae forceenable 说明一下 bceddit 是关于 命令行的启动配置编辑器使用上面的命令,你能启用 物理地址扩展(PAE),让支持的内存为4GB注意 不管 你知道不知道你已经开启了 物理地址扩展(PAE)最好都输入一下 bcdedit /set pae forceenable 命令万一没有 开启 物理地址扩展(PAE) 一切都是 瞎子点灯白费蜡 都是 失败!!!为了保证不会出现错误 请 输入下面的 另一个 命令 我的电脑就是需要输入 下面的 另一个 命令 才正常开启完全4g内存的3cmd中输入 bcdedit /set increaseuserva 3072 使得windows把2G以上的内存也分配给应用程序! 因为32位windows默认应用程序只能使用2G以内内存,剩下的都保留给系统内核了,所以还要开启3GB不然应用程序会无法使用2g以上内存包括扩展出来的内存而发生错误 bcdedit /set increaseuserva 3072中的3072可以任意设置但只要超过3072就可以实现使用3g以上内存 但不要超过 内存的实际范围 就是说 你的内存实际为4096mb就是4g内存那么 就低于4096 不然万一程序使用范围超过实际内存 就麻烦了4你总会有关闭 4g内存的时候 以免 发生未知错误而不知如何解决 就是 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关闭 物理地址扩展PAE 方法 cmd中输入 bcdedit /set pae forcedisable关闭 应用程序使用3g以上物理内存 方法 cmd中输入 bcdedit /deletevalue IncreaseUserVa一般 只需要 关闭 应用程序使用3g以上物理内存 就行了就可解决 未知错误了
更改后重启一下电脑即可生效
这样再也不担心32位系统玩游戏内存达到2GB以上自动卡死或结束程序了
但最好使用64位系统
打开win732位系统内存扩展pae和突破2gb最大程序内存使用限制
也可使用BOOTICEx86软件 打开活动分区的BCD文件
然后点击 高级编辑模式
在application objects选项下面找到需要修改的系统启动项并点击一下
然后在element name 下面新建参数
参数选择 PAEpolicy 然后选择 ForceEnable
再新建参数 IncreaseUserVa 然后数值写成3072
以上两个参数完成即可
#######################################################################################

网友A:
写这么长不容易啊,关键是关机数据就没了,直接换个固态不香吗

网友B:
这个方法,在固态硬盘普及之前,曾经用来做游戏盘,提升加载速度
现如今用来做临时文件盘符是很好的,比如迅雷的缓存,所有p2p的缓存,ie的缓存
至于用来做系统,是没必要的,包括你说的关机保存数据到硬盘,更行不通,几十g的文件,映射到硬盘,需要很久。且下次开机,再写入到内存盘,又得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在固态硬盘普及之前,曾经用来做游戏盘,提升加载速度
现如今用来做临时文件盘符是很好的,比如 ...

其实你忘了还有一个更需要的原因 那就是永远让系统急速不会出现各种系统问题 而且还能让不必要的更改全部失效 所以重点是永远保持一个最好最理想的系统 而不是突然系统卡顿臃肿 死机 蓝屏 或者未知问题 总之 我一直使用这样的系统 再也不担心系统突然损坏 和异常
而且还能制作专门的软件系统 这个系统只运行这一个软件 最大化保持最好的理想状态和性能 所以 对于追求完美系统的人 首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这么长不容易啊,关键是关机数据就没了,直接换个固态不香吗

和固态不一样 因为系统永远是最理想的状态 不会突然损坏丢失文件 或者蓝屏病毒 和不希望不利的更改 所以 我一直这样保持最好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这么长不容易啊,关键是关机数据就没了,直接换个固态不香吗

现在的win10问题很多 各种自动更新 各种不如意 所以只要让系统保持最开始的理想效果 一切都是省心的

网友:
真心不容易,不过这个技术如果是10年前发出来就好了。现在ssd太便宜了,很少有人折腾这个了

网友:
谢谢,这么用心,拿走了精简版系统

网友C:
SSD这么便宜,还搞你这个?
做系统快是一方面,稳定最重要!
系统装到内存跟装到SSD,哪个更稳定?不用说了吧?
一眼望不到底的帖子,有谁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SSD这么便宜,还搞你这个?
做系统快是一方面,稳定最重要!
系统装到内存跟装到SSD,哪个更稳定?不用说 ...

我使用内存系统不是一天 每次都是最好的系统状态 并没有发生不好的什么 反而离不开 在于个人

网友D:
记得六七年前有接触过这种系统,客户三无店一千块买到的山寨机,AMD单核,4G内存,开机飞起,运行速度飞快,装个CAD蓝屏,死在我手上了,赔了500块钱

网友E:
比较复杂。没试过,真的可以内存运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比较复杂。没试过,真的可以内存运行吗

当然可以 我已经使用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记得六七年前有接触过这种系统,客户三无店一千块买到的山寨机,AMD单核,4G内存,开机飞起,运行速度飞快 ...

对的 处理内存的速度越快 系统就有多快
绝对不是固态可以比拟的感觉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记得六七年前有接触过这种系统,客户三无店一千块买到的山寨机,AMD单核,4G内存,开机飞起,运行速度飞快 ...

要是早点有这帖子就好了,不用赔钱,那时候500室巨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早点有这帖子就好了,不用赔钱,那时候500室巨款了

那时候大学生上当的最多,以为捡了便宜,害我们维修的

网友:
没啥意义,这样一通搞下来,不收个三百,对不住自己;关键是人家不能关机.

网友:
冰点还原,也可以做到这个效果;我帮顾客宾馆做的,就是用冰点还原,每次重启,还不是一样全新的极速体验!

网友(2020-12-06):
作妖也不是这样作妖的啊大哥....

网友(2021-01-27):
vhd文件大小建议设置为4792mb 反正不要超过5g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