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电脑磁盘用久了 磁盘读写缓慢解决方法

楼主(2020-11-05):
电脑用久了磁盘读写缓慢解决方法

如果电脑使用时间久了 机械磁盘读写缓慢 之前每秒100mb的读写突然变成20mb每秒的缓慢速度

解决就是删除分区注意格式化分区是无用的必须删除分区
然后再重新新建分区就可以恢复磁盘速度了如果依然不行那就是系统太臃肿卡顿解决方法就是再重新安装新系统

或者换个固态硬盘也很好

经过测试 移动磁盘sd卡都可以通过删除分区再新建分区恢复良好的读写速度 注意格式化不行需要删除分区再新建分区 记得保存重要数据先

还有就是用橡皮擦 是那种软性的橡皮擦 写铅笔字用的那种 把移动磁盘sd卡金属接口金属条用橡皮擦反复擦拭可去除金属氧化和灰尘接触不良的问题 也有利于读写更通畅

网友A:
主要注重板卡维修,这些基本的问题倒忽略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注重板卡维修,这些基本的问题倒忽略研究了。

硬件和软件是协调的 只注重硬件却忽略软件问题会让硬件性能发挥严重折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注重板卡维修,这些基本的问题倒忽略研究了。

所以 也要好好了解软件的发挥

网友:
所以 也要好好了解软件的发挥

网友B:
这个也有作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有作用啊?

对的 经过测试 可以让磁盘焕然一新的感觉

网友C:
您这太不方便了,直接chkdsk走一波
ssd不行了就重新开卡做rd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这太不方便了,直接chkdsk走一波
ssd不行了就重新开卡做rdt

这是对于机械硬盘 固态一般速度很快不需要在意

网友:
换个固态价格现在便宜的像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