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ga 920 Type-C PD供电分析

楼主(2020-11-05):
Yoga 920 Type-C PD供电分析
Type-C UFP(Upstream FacingPort笔记本从VBUS取电)模式工作原理

首先,插入type-c电源适配器后,产生VBUS_OUT_P1VBUS_OUT_P2

VBUS_OUT_P1VBUS_OUT_P2CCG4VBUS_MON_P1VBUS_MON_P2供电。

VBUS_OUT_P1VBUS_OUT_P2经过D5D6汇聚一起,经U37自开启, 产生VBUS_OUT
VBUS_OUTD8产生V3P0_CCG4_VDDD,给CCG4VDDIO和VDDD脚供电。
CCG4输出CCG4_VBUS_C_CTRL_P1CCG4_VBUS_C_CTRL_P2U38U39作开启信号,产生ADIN_LIO_1ADIN_LIO_2

ADIN_1经充电管理芯片后产生VIN
VINPU5供电后产生+3VALW

+3VALWEC供电,EC获得供电、时钟、复位、程序后,配置自身脚位,后通过I2C总线与CCG4通信,然后CCG4才能通过CC总线通信,请求输出20V

一番分析下来  这个过程和苹果的type-c时序非常相似

网友:
其实都差不多把,就是个握手协议!

网友A:
EC会导致不出20V对吧

网友:
分析到位,非常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会导致不出20V对吧

没试过哦,看来得断开I2C总线,测试一下。ccg4也是带程序的,所以具体还得看固件怎么设置

网友:
看不懂 TYPE-C   为什么要用这种接口

网友B:
CCG4_VBUS_C_CTRL_P2_R 这个开启时多少V  我这个3.3v ADIN_LIO_1或ADIN_LIO_2 无输出

网友C:
能不能分享一下图纸,分享一下图纸就更完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分享一下图纸,分享一下图纸就更完美了

已上传,请查收

(6)Lenovo Yoga 920 LCFC NM-B291 DYG60 Yoga920 KBL-U42 SIT.pdf

网友:
tc就是加个通信,换个拓扑,无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CCG4_VBUS_C_CTRL_P2_R 这个开启时多少V  我这个3.3v ADIN_LIO_1或ADIN_LIO_2 无输出

如果我没有看错,应该是低电平才开启,3.3V肯定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已上传,请查收

上传到哪里了,怎么在你的这个页面看不到

网友:
应师傅要求上传下图纸

(6)Lenovo Yoga 920 LCFC NM-B291 DYG60 Yoga920 KBL-U42 SIT.pdf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传到哪里了,怎么在你的这个页面看不到

您再看一看13#,这次应该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传到哪里了,怎么在你的这个页面看不到

手机无法显示,要电脑登录才行

网友:
还有这种情况,好吧,谢了,我现在看不到,是用手机看的:daxiao:

网友D:
我刚才也是在电脑上看得到,手机上看不到,才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刚才也是在电脑上看得到,手机上看不到,才知

没事,我有时间下载,我现在主要在工厂修华为笔记本售后的本本,都是TYPEC的,工厂有全套图纸,就是不让带出,有保密协议,想下载下你的没事,在外边自己可以分析下思路,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事,我有时间下载,我现在主要在工厂修华为笔记本售后的本本,都是TYPEC的,工厂有全套图纸,就是不让带出,有保密协议,想下载下你的没事,在外边自己可以分析下思路,有什么问题可以互相交流

牛,在售后的都是高手

网友E:
ADIN_1经充电管理芯片后产生VIN,这里的VIN,怎么产生的还是不明白。

网友:
我强行拉低CCG4_VBUS_C_CTRL_P1或CCG4_VBUS_C_CTRL_P2  可以输出ADIN_LIO_1或ADIN_LIO_2 ,可以开机,  要什么条件CCG4才输出CCG4_VBUS_C_CTRL_P1或CCG4_VBUS_C_CTRL_P2???

网友:
引用 网友E:
ADIN_1经充电管理芯片后产生VIN,这里的VIN,怎么产生的还是不明白。

经过充电芯片

网友F:
楼主,后面的几张图看得眼睛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后面的几张图看得眼睛疼啊。

明天我再调下

网友:
敢问楼主 在哪个厂给华为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