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 HA27F 烧芯片

楼主(2020-11-05):
HKC HA27F 老是烧那个8脚的芯片,换一个芯片用几天又烧了。才买的驱动板换上去用不了几天也烧。求助,这个应该怎么修。白圈里的那个8脚芯片

网友:
检查输入电源电压吧,就是适配器输出电压对不对,别客户是拿错了适配器使用就容易烧了。

网友:
新换的驱动板都会烧,那还是量一下输入电压吧

网友:
屏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