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m_hd3未进入系统前和pe下键盘失灵

楼主(2020-11-05):
非正常关机后开机未进入系统前键盘失效(默认修复系统,第二是正常启动),倒计时后进入漫长的系统恢复中。期间键盘灯不亮,任何操作无效,进入系统后正常,在BIOS里正常,pe下也无法使用,检查接口电路,5v保险过来到到鼠键的排阻822不正常4.2k,更换后好了。

网友:
时钟数据的上拉电阻把

网友A:
我知道usb有的设置不当会如此,PS/2到没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usb有的设置不当会如此,PS/2到没遇到过

嗯,因为都不用PS/2的键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