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720用电池不开机,用电源可以直接开哪里问题求助

楼主(2020-11-05):
之前是PQ206的芯片烧了,换芯片之后,插上电池WiFi模块下面的一颗电容会冒烟,这种是哪里问题,谁能告诉我,我把r720的图纸送给他

网友:
各位大神在线帮忙一下

网友:
型号不对吧

网友:
表达不够详细

网友:
电池到B+有一个P沟道场馆应该是场馆损坏或场馆G级开启有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