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17501-AQ 不充电

楼主(2020-11-05):
型号:小米17501-AQ 板号:R15-6050A2940901-MB-A01
故障现象主述:充电口进少量水,不充电
拆开机器后未发现有进也液痕迹,因为说进液,依旧清洗主板。依旧不能充电、TEPY-C数据不能传输。挂可调电源,可以正常开机、充电,使用跟机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充电。怀疑充电器损坏,重新订购一个回来后,故障依旧,因为有两个TPYE-C接口调换使用也不行,更换新的接口也不行,论坛有说:“U2600USB-C检测芯片也有可能坏的,这个芯片带程序的,程序坏了就不识别电源”。望有类似经历的大神给予指点一下!

网友:
有没有5V?或者有20V 不过保护隔离?或者有没有查得什么条件正常不

网友:
有谁有图纸的!

网友:
有没有5VAa

网友:
小米这个还真么搞过

网友:
小米没图纸不好修

网友A:
通病了,换type接口,会有意想不到收获

小雪玲珑 -3 -3 发错版块!

网友:
小米笔记本没有图纸的全靠经验。

网友:
可能主板上有微短,我修过一台dell也是,原装充电器就不行,代用的跟可调电源就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小米笔记本还不错,这款修过一台靠经验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病了,换type接口,会有意想不到收获

他不是说接口换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