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压电阻阻值计算的难题

楼主(2020-11-05):
    如图IC6脚,我的显卡线路跟它一样,但我的Rgnd2是6.8K,R4是9.1K,如图Rgnd2接地,R4接稳压调整管发射极(对地阻值,90欧),那么问题就来了,IC6脚对地阻值怎么是,3.9K?这种结果就怀疑有电路支路看不见,于是将两个电阻均拆掉,IC6脚却对地阻值无穷大,这又是并无电流旁路的结果呀,于是又分别将两个电阻轮流单独装上,IC6脚测出的均是安装电阻的标定阻值,一点没问题,但只要两个都装,就变成3.9K了,实在是搞不懂怎么回事。
      另外我这个显卡电源无输出电压,1脚自举脚9伏多(因为12V电源通过2欧限流电阻到8脚电压只有九伏多了,电源无输出怎么那么大的电流?),2脚震荡脚外接110K电阻阻值正常,电压1.05伏(外接EN三极管没装),其余脚全无电压,换了两块IC了,还是无电压输出,究竟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这两个分压电阻基本等同于并联,6.8K并联9.1K,怎么得出3.9K的结果了?我想了两天想不出啥原因,将IC拆掉,得出的依然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
你只是维修,又不需要去求证。路走偏了。

网友:
糊涂了,9.1并6.8结果就是3.9,我疯了

网友A:
该电源管理芯片4脚反馈脚穿到板子背面有三颗小电阻,其中两颗测为80K、40K各自接开关管到地,估计是BIOS超频调电压设置,但是最右边颗测为0欧姆,查不到接到哪里去了,板上其它所以三极管均不跟它相连也不接地,不知道是干啥的,且是0欧姆,明天拆除试试看看电源能出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电源管理芯片4脚反馈脚穿到板子背面有三颗小电阻,其中两颗测为80K、40K各自接开关管到地,估计是BIOS超频调电压设置,但是最右边颗测为0欧姆,查不到接到哪里去了,板上其它所以三极管均不跟它相连也不接地,不知道是干啥的,且是0欧姆,明天拆除试试看看电源能出不。

没安装的三极管走线为2脚的EN开关,没装。

网友:
学习 ,请楼主继续研究

网友:
6.8k并联9.1K是3.9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