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新款苹果a1708 usb-c问题

楼主(2020-11-05):
这台电脑是进了一点水,电源插所有接口都不能开机,看图片中,a1708这里有两个usb-c接口,也有两组芯片,现在是R3103这个15k的精密电阻进水腐蚀,实在找不到料,能不能飞线去另一组的精密电阻上?或者现在这个电阻不装是不是不管那个接口都不能开机,还是只有一个接口不能开机?求高手回复,谢谢
芯片

网友A:
不能把阻值都不一样
snxwy888
另一组的这个电阻,大小是一样的,也是15k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把阻值都不一样
另一组的这个电阻,大小是一样的,也是15k

网友:
找个15K的电阻就可以啦 笔记本主板大把多

网友:
知道是这个电阻引起的就好解决

网友:
a1708点位图有问题

网友:
找料板拆吧

网友:
10K也可以吧

网友:
15K你都找不到,感觉楼主是业外人士!建议找专业维修解决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一单挣这么钱,买个料板了

网友:
找个15K的电阻就可以 料板上都是

网友:
可以联系我,私信!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