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2520I复印机

楼主(2020-11-05):
佳能2520i 单面打印复印都没问题,双面打印有低灰。 已更换硒鼓总成、定影膜、原装粉、清定影仓和废粉仓,问题未解决!

网友A:
粉是原厂的检查转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粉是原厂的检查转印

已经换了鼓总成了 还是不行

网友B:
楼主好了没,转印高压部分有没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了没,转印高压部分有没检查。

高压板 换过还是不行

网友C:
为啥不考虑转印呢

网友:
改成单面打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啥不考虑转印呢

转印是一个胶辊吧。

网友:
硒鼓总成是原装的不

网友(2020-12-26):
感觉是转印,尝试清洁转印两边的接触点及对应的导片

网友:
碰到过。只能更换原装套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