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po解windows系统.sys驱动文件签名方法

楼主(2020-11-05):
很多人安装了新的驱动时发现驱动.sys文件没有签名
每次开机都需要按F8选择禁用驱动签名方法才能进入系统

这里提供另一个方法
就是pojiewindows内核达到pojie驱动签名结果
注意 只能运用在64位系统 32位系统无需pojie签名的

首先
https://github.com/hfiref0x/UPGDSED/tree/dev
这个站下载一个叫patch.exe的程序文件

这样就下载好patch.exe文件了

2下载好patch.exe文件后
在64位系统下打开patch.exe文件
注意这个文件是64位程序
32位系统无法启动

打开patch.exe后出现如下界面

这时直接输入
CONTINUE

然后再按确定键
注意一定要是大写的这几个英文 小写是无用的只会直接让程序退出
按确定键后等待一会就是下面这样的结果

这时直接按确定键就退出软件界面了

3最后重启电脑
在开机时会出现一个新的启动选项
名字叫
Patch Guard Disabled
在开机时用键盘上下按键选择Patch Guard Disabled这个开机启动项启动系统就能pojie驱动.sys文件签名 而且在启动系统过程也不会提示某个驱动.sys文件未签名
而是直接正常启动系统到桌面
这样就完成驱动pojie了
注 一定要开机时选择Patch Guard Disabled这个启动项 而不是原来的启动选项
不然是无用的

还有另一个方法
驱动文件签名方法 .sys文件签名方法 可开机时正常启动系统无需任何修改
很多人都遇到64位系统安装新的驱动时提示驱动未签名
当然未签名的驱动也可以正常安装
只是每次开机启动时都会提示驱动未签名
需要按F8选择禁用驱动签名模式才能正常启动系统
那么今天介绍的方法就是直接给驱动文件.sys文件签名
这样就能正常启动系统无需额外操作
更重要的是
有些程序或游戏无法在调试模式和安全模式下正常使用
这就是今天介绍驱动签名的重要原因

如何给驱动文件签名
首先要下载一些驱动签名的程序
这些程序就可以帮助驱动文件完成签名
https://github.com/wanttobeno/Fu删除ckCertVerifyTime
打开这个地址后会出现如下一些文件夹和文件

然后把DSigntool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和代码签名数字证书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都下载后放到同一个目录里 注意 代码签名数字证书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才是重点 没有就无法颁发签名证书
其中DSigntool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如图

接着是代码签名数字证书文件夹里的所有文件如图

把以上所有需要下载的文件都下载好后
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
如图

然后打开DSigntool.exe
注 需保证电脑处于联网状态
出现是否打开README自我描述文件 点击否

如果打开DSigntool.exe出现错误 如图

点击确定后
先打开DSignTool_ori.exe程序 然后再关闭DSignTool_ori.exe程序
最后再次打开DSigntool.exe程序即可正常启动
如果打开DSigntool.exe程序再次出现应用程序错误
那么重复
先打开DSignTool_ori.exe程序 然后再关闭DSignTool_ori.exe程序
最后再次打开DSigntool.exe程序
直到DSigntool.exe程序正常启动

注 DSignTool_ori.exe无法成功签名的 所以不使用
DSigntool.exe打开后的界面如图

接下来就是对DSignTool.exe程序进行配置 才能用于驱动文件的签名
先点击 证书管理 再点击 导入
用于导入证书
这样有了证书才能对驱动文件进行证书签名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打开导入后 出现如图

选择PFX模式 然后再点击证书后面的三个点按钮选择证书路径
注意 一定要选择下载的证书文件 也就是选择 代码签名数字证书(含私钥).pfx 这个文件

打开后 还要输入证书密码才能使用的
密码一定要填
bbs.kafan.cn
才是正确的密码
最后点击确定

出现导入成功 点击确定 说明密码正确并完成了证书导入

以上就是证书导入完成

还需要设定 签名规则
用于决定使用哪个签名证书 以及添加时间戳
点击签名规则 再点击添加

然后配置 规则名可以随便写一个
证书可以随便选择一个
将时间戳添加到数据中的对号可以取消不影响签名的
当然我这里是打开了对号

最后点击确定后完成配置 如图

以上就完成了签名规则的配置了

接下来就是正式对驱动文件进行驱动签名
当然也可以对*.exe;*.dll;*.ocx;*.sys;*.cat;*.cab;*.msi;*.mui;*.bin;等进行签名
我这里介绍的是对.sys驱动文件签名方法
点击数字签名选项 再点击 添加文件

选择一个.sys后缀的文件 .sys后缀的文件一般就是驱动文件了

点击打开后再 点击数字签名

这时会出现签名模式选择 由于给驱动签名 这里要选择 驱动模式 (内核签名)
如果给exe签名 一般就选择应用模式(普通签名)
所以给.sys文件签名要选择 驱动模式 (内核签名)

点击 驱动模式 (内核签名) 选项后 等待一会就会出现 签名成功的提示

只有出现签名成功的提示才说明签名成功 其他提示都是不成功的
注签名时保证联网状态
最后直接复制已签名的驱动文件替换原来的文件就行了
比如复制我签名成功的C:\Users\k\Desktop\firadisk64.sys替换C:\Windows\System32\drivers\firadisk64.sys即可
以上教程就结束了

这里提供驱动签名需要的文件
方便下载也为了防丢失
第一种驱动签名需要的文件

网友:
这里提供需要的驱动签名文件
方便直接下载
第一种方法需要的文件

DSignTool程序为驱动文件签名方法 .sys文件签名方法 可开机正常启动系统无需F8.zip

网友:
这里提供驱动签名需要的文件
方便下载也为了不至于丢失

第一种驱动签名方法需要的文件

网友(2020-12-11):
这么复杂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