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盘物理坏道解决方法 空白文件占用坏道屏蔽或不使用那片区域

楼主(2020-11-05):
很多时候磁盘坏道不可避免
那么如果解决磁盘坏道
其实简单的就是屏蔽
当然如果能修复坏道就修复
修复不了那就屏蔽
今天介绍的方法就是如何屏蔽不能修复的磁盘物理坏道方法

第一种如果坏道是连续的直接不用这片区域就行了也就是这片区域不建分区保持空白就行

第二种才是介绍说明的重点
那就是如果坏道是分散的
每隔一定的区域就出现而且不想浪费宝贵的磁盘可用空间
怎么办呢
其实还是屏蔽
只不过这个屏蔽的方法不是不使用
而是用空白的文件把坏道占用了
那么坏道被空白的文件占用了之后
剩下的就是可用的正常的区域了
如何用空白的文件把坏道占用呢
首先

新建一个分区
这个分区包含物理坏道区域
比如新建一个d盘

然后重点说明一下
不断的往d盘分区里复制同一个10mb大小的不重要的文件 注意只需要10MB大小左右就行 只需要把坏道占用又不会浪费正常的可用的磁盘区域 所以文件不能太大 10MB左右就行了 不断的复制同一个10MB大小左右的文件直到把d盘全部占满 总之要用文件全部占满d盘才行不要有一点可用空间 防止坏道遗漏
如图

复制一个10mb大小的文件之前用7zip效验一下文件效验码 并记录这个文件效验码 这非常重要 这样做是为了把10MB左右的文件从具有坏道区域的磁盘分区复制到其他正常的磁盘分区的时候保证复制的文件是完整的 如果不完整说明这个不完整的文件所在的区域就是坏道 就可以用文件效验码知道了
比如我的这个10mb左右大小的CRC32文件效验码就是E2DBC431

重点来了
重启电脑
一定要重启电脑
因为接下来是把d盘里的10MB大小的文件复制到其他正常的磁盘分区
为了防止内存中有这个10MB文件缓存而不是真正从d盘分区里复制文件
所以要重启一下电脑把文件缓存清除掉保证真实的复制
重启电脑后
什么也不要做
直接一部分一部分的从d盘分区把文件复制到其他正常的磁盘分区里
注意是一部分一部分复制
可以认真找到哪个文件有问题
这里我是一次复制50个同样的文件

然后把选择的50个文件复制到正常的没有坏道的分区
这里我举例复制到F分区的ceshi文件夹里
注意 有时复制到某个名字的文件时会卡死 一直显示正在复制 说明这个正在复制的文件是坏道所在的区域 直接就能判断是坏道文件了 然后强制关机 注意有时需要断掉电源再开机 不然磁盘找不到 然后重启到桌面 把这个卡死的文件命名为 坏道文件不要删除0 当然名字可以随便起 只要你知道这个是坏道文件就行

重点来了
把F分区的ceshi文件夹里的这50个复制的文件压缩到zip压缩包里

然后打开zip压缩包
看看CRC32效验码
是不是都一样
不一样的说明是坏道所在的区域因为文件没有完整复制 所以CRC32效验码不一样
比如如图

10mb - 副本 (5)这个文件的CRC32效验码和其他49个文件的效验码不一样
说明没有完整复制 这个10mb - 副本 (5)文件所在的磁盘区域就是坏道区域
然后把10mb - 副本 (5)这个文件命名为 坏道文件不要删除
一直保持在d盘里占用空间就行了 这样就屏蔽了这个区域的坏道 如图

然后重启电脑 一定要重启一下电脑
清除掉文件缓存
然后再次复制另外50个文件到F分区的ceshi2文件夹里
然后再次压缩ceshi2文件夹里的50个文件找到CRC32效验码不一样的那些文件命名为
坏道文件不要删除2 坏道文件不要删除3 坏道文件不要删除4 等等
即可
然后重启电脑
以此类推直到把所有坏道文件都找出来后
再把 坏道文件不要删除1 坏道文件不要删除2 坏道文件不要删除3 坏道文件不要删除4
等等文件移动到D盘的同一个文件夹里 这个文件夹命名为 坏道文件存储文件夹

注意移动时有时会提示磁盘空间不足 删除一个不是坏道的文件就有可用空间用于移动了 注意一定是移动文件 不能复制 复制就等于白费功夫了
完成之后一切就屏蔽完成了
当然保险起见 建议这个存在坏道区域的分区不要存放重要的文件 只存放不重要的网络游戏安装包 mp3 mp4文件还有你认为即使丢失也不用在意的文件就行了 这样其实更保险一点
我就是这样的

网友A:
损坏严重。软件根本行不通,PC3000俄语的我用了18年,效率源,MHDD,DG。数据才是有用,硬盘新的都不值钱啊

网友B:
现在不是以前硬盘贵的年代,有问题的硬盘终究是有问题,不敢存重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损坏严重。软件根本行不通,PC3000俄语的我用了18年,效率源,MHDD,DG。数据才是有用,硬盘新的都不值钱啊

你用的pc3000效果怎么样
具体说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以前硬盘贵的年代,有问题的硬盘终究是有问题,不敢存重要数据

建议重要数据加密后备份到云盘 多备份几个不一样的云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重要数据加密后备份到云盘 多备份几个不一样的云盘

这个有道理,我就有一个硬盘废了数据也没了

网友(2021-01-25):
这样很费时间,不过也是一种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