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3L 1.35V内存条刷SPD变成DDR3 1.5V内存条 提升10-15%性能方法

楼主(2020-11-05):
首先 介绍一下
ddr3和ddr3L的区别
1、工作电压不同

DDR3电压为bai1.5V,DDR3L电压为1.35V。

2、兼容du性不一zhi样

DDR3与DDR3L在大多数情dao况下兼容,但在Haswell平台下却不完全兼容Intel Haswl处理器,Intel Haswl为了更好的降低功耗,其支持的内存类型只有DDR3L,并不能兼容DDR3。

3、功耗有所区别

DDR3内存采用1.5V工作电压,而DDR3L内存则是1.35V工作电压,DDR3L低压内存大约比DDR3标压内存节能2W左右。

4、性能上有所区别

DDR3标压内存相比DDR3L低压内存,性能强了大约10-15%左右。

5、价格区别

DDR3L低压内存相比DDR3标压内存要略便宜一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刷spd改变电压的原因 可以提升10-15%左右性能
但是注意
有些老的主板和cpu只支持ddr3L 不支持ddr3
但是基本现在那种老的产品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一般不用担心刷写电压后的不兼容问题
如果出现问题
其实还可以刷回来 不用担心不能用
好了
开始方法教程

下载一个叫RW-Everything的软件 集体可以白度一下 很好找到
另外建议在64位系统下修改内存条spd信息
下载好RW-Everything后解压到桌面

打开RW-Everything文件夹里的rw.exe程序

rw.exe打开后点击带有spd字样的选项打开

先备份一下SPD 以免刷入失败(刷入失败怎么恢复呢?先用一条正常的内存开机,然后插入失败的内存,刷入备份的SPD就行了)我是习惯备份为BIN文件。

之后把带有bin格式的备份文件存放到安全的地方最好是u盘里 注意不同的内存条名字不一样 但备份格式都是bin

做好前提工作后 接下来就是正式的更改spd了

备份完之后,点击图中SPD字样的那个图标,然后记住内存编号,这条是A0

然后点旁边那个SUMBUS的图标,在Addres后面的方框中输入A0,Byte前面的小圆圈选中,接着按后面的Read,就是读取的意思。

读取成功,这就是我们要修改的地方了,06下面的那个02,双击,修改为00就是把1.35电压变成1.5的电压 同时只能识别1.5这个电压 而1.35电压重新开机后就无法识别出来了
反之06下面的那个02就是代表同时能识别出1.35和1.5的电压
规范规定1.35V内存必须支持1.5V
所以能识别出1.35电压就能同时识别出1.5的电压
如图所示 把06下面的那个02,双击,修改为00

更改数值后 按Wirte键,就是开始刷入SPD了,请注意,请确定你修改正确,并且已经备份原SPD。

写入过程,当Write变成Writing的时候,就是在写入,当Writing变成Write的时候,就是写入完成。

写入成功后重启电脑 看看能不能正常启动进入系统 正常启动进入系统说明修改成功

也可以使用AIDA64或AIDA32这个软件查看是否更改成功
软件白度即可找到 64位系统就下载AIDA64
32位系统就下载AIDA32即可
打开软件点击一下 主板

再点击spd

这时 模块电压显示为 1.5 且只有1.5这一个电压说明修改成功了

以上教程结束

根据DDR3规范,SPD中的字节06(第7个字节)决定内存的电压支持。该字节共8位,其中倒数第三位决定1.25V支持(DDR3U的电压,一般见不到,默认设为0),倒数第二位决定1.35V支持(0为不支持,1为支持),最后一位决定1.5V支持(0为支持,1为不支持)。普通内存该字节为0,说明不支持1.35V,但支持1.5V。要添加1.35V支持,只要将该倒数第二位改为1,也即将该字节改为02即可(规范规定1.35V内存必须支持1.5V,所以改为02而不是03)。先将内存插在另外一台支持1.5V DDR3内存的机器上,修改并刷入SPD(用RWeverything或者Thaiphoon均可),然后把内存换到要用的机器再启动。你会惊奇的发现,机器亮了。

网友:
是课题,有点过了。维修讨饭啊,那太麻烦

网友:
技术是宝贝,只是太老了

网友A:
楼主。可以把1.35V的BIOS分享下吗。没这个bios 4G和8G的。。需要用到

网友:
迅维网全是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1.35V的BIOS分享下吗。没这个bios 4G和8G的。。需要用到

直接按我帖子里的教程修改2个数值就行了

网友:
以后闲着没事干时候试试

网友:
金士顿的只要一修改SPD就不保修

网友:
高级学术了,学习一下

网友(2021-01-08):
用烧录王烧一下就行了,不用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