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减少cpu核心数解决耗电发热噪音节能及减少可用处理内存数值方法

楼主(2020-11-05):
电脑关闭cpu多核心达到节能方法
解决发热噪音和耗电问题
注意是关闭节能不是达到最高性能

平时cpu都是满核心运行从而让cpu全力运行 虽然这样可以发挥最大性能 但是导致耗电发热和噪音很大 为此 在不需要很大性能需求的情况 关闭cpu核心其实非常有效 从而解决发热噪音和耗电问题

高级引导选项:处理器数。限制在多处理器系统上使用的处理器数。如果选中该复选框,则系统仅使用下拉列表中的处理器数引导。
注意红字,此选项的目的是”限制“而非启用,换言之,如果不启用,则默认使用全部核心,如果选中,则不一定会使用最大核心数量。不知道设置些选项的目的是什么,估计是用于处理系统非正常状况的,比如,特殊条件下,多核心启动异常,用这个模式限制一下,只用单核心启动。
win7对多核心甚至多cpu是原生支持的,根本不必进行设置。
这个选项其实不仅仅于启动有关,而是限制了系统运行时的核心数量。当把核心数限制为1的时候,系统启动平均慢了8秒,而且,启动后,任务管理器中发现,cpu核心数显示1。
最终结论:此选项为限制系统运行时所使用的核心数量。换言之,是用来关闭多核cpu用的

操作步骤:
  1、Win+R键,打开“运行”对话框,输入msconfig,打开“系统配置”,点击“引导选项卡”。
  2、在弹出的“引导高级选项”对话框中勾选处理器数对号,并把数量设置成1,再点击确定后重启一下电脑。这样启动后任务管理器中发现cpu核心数为1,从而降低cpu性能达到节能效果。cpu其实是耗电量很大的元件。
  3、修改完毕后,点击“确定”按钮,保存设置退出即可。

也可以使用bootice软件用bcd编辑打开C:\Boot\bcd文件
也就是打开系统所在的bcd启动配置文件
使用高级编辑模式打开bcd文件而不是智能编辑模式
然后在Application objects下面找到系统启动项目的名字
一般是windows7或windows8或windows10之类的名字的启动项目 根据使用的系统而不一样
然后在右边的Element Name框架里右键点击 新建参数
参数名称选择NumberOfProcessors并把参数值设置为1
NumberOfProcessors代表cpu核心数 数值1代表cpu核心数只启动一个如果数值设置成2代表cpu核心数只启动两个
但最大核心数不超过cpu支持的数量
从而只有一个核心数运行系统
即使cpu核心数有几十上百个 最终启动系统后任务管理器也只显示一个cpu核心数
以上完成后关闭bootice软件 重启电脑打开任务管理器就会发现cpu核心数只有一个了

额外说明
也可以限制处理内存的最大使用
只需要在右边的Element Name框架里右键点击 新建参数
参数名称选择TruncatePhysicalMemory并把参数值设置为1073741824代表最大处理内存只使用1gb
参数值设置为2147483648代表最大处理内存只使用2gb
参数值设置为3221225472代表最大处理内存只使用3gb
参数值设置为4294967296代表最大处理内存只使用4gb
参数值设置为5368709120代表最大处理内存只使用5gb
参数值设置为6442450944代表最大处理内存只使用6gb
参数值设置为7516192768代表最大处理内存只使用7gb
参数值设置为8589934592代表最大处理内存只使用8gb

网友A:
老板 用电脑还差那一点电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板 用电脑还差那一点电费?

笔记本可以这样节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