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电脑通过链接文件和文件夹 把文件转移到其他分区解决磁盘空间不足方法

楼主(2020-11-05):
很多时候电脑磁盘分区因为文件太多导致磁盘分区剩余可用空间太少
但又需要更多的可用空间容纳新的文件
很多人可以把文件移动到其他磁盘分区腾出空间的方式
但是有些时候是不能把文件移动到其他分区这样做
因为需要多个文件组合在一起才能发挥作用
比如游戏文件 软件程序
这些都需要把文件和文件夹放到同一个目录而不是不同分区的不同地方

这时候就可以通过链接文件和文件夹的方式把文件移动到其他磁盘分区
但是又等于这个文件或文件夹还是存在这个地方发挥作用
这就是链接文件或文件夹的方式
如何做到
其实是用windows的mklink这个命令

链接文件举例
注意只是链接文件 而不能链接文件夹 链接文件夹在下面额外说明
链接文件举例
把c盘根目录的123文件移动到d盘的根目录但是c盘根目录的123文件又等于还是和原来一样发挥作用等于没有被移动走
那么
首先把c盘根目录的123文件移动到d盘的根目录
且保证c盘根目录没有123名字的任何文件和文件夹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保证d盘根目录具有123名字的文件
使用mklink命令建立链接
mklink C:\123 d:\123
这样就可以了
打开资源管理器就会发现
c盘根目录有一个快捷键一样名字的123文件 其实一点空间都不占用
这样就完成了

注意两点
1 d盘根目录的123文件不能移动到其他地方也不能删除改名 不然链接的文件就找不到无法发挥作用了
2 如果目录位置有空格键的名字 比如Program Files这个目录的名字就有空格键
那么mklink命令就要加"双引号了 注意是英文输入法状态下的"双引号 不是中文输入法状态下的 且两边都要加"双引号 不然命令是无效的
如 把C:\Program Files目录的123名字的文件移动到d盘的Program Files目录再建立链接
mklink命令就是
首先把c盘Program Files目录的123文件移动到d盘的Program Files目录
且保证c盘Program Files目录没有123名字的任何文件和文件夹
而且保证d盘Program Files目录具有123名字的文件
使用mklink命令建立链接
mklink "C:\Program Files\123" "d:\Program Files\123"
这样就可以了
打开资源管理器就会发现
c盘Program Files目录有一个快捷键一样名字的123文件 其实一点空间都不占用
这样就完成了

然后是链接文件夹

链接文件夹举例 注意是链接文件夹不是链接文件
链接文件夹举例
把c盘根目录的aaa文件夹移动到d盘的根目录但是c盘根目录的aaa文件夹又等于还是和原来一样发挥作用等于没有被移动走
那么
首先把c盘根目录的aaa文件夹移动到d盘的根目录
且保证c盘根目录没有aaa名字的任何文件和文件夹这一点很重要
而且保证d盘根目录具有aaa名字的文件夹
使用mklink命令建立链接
mklink /j C:\aaa d:\aaa
这样就可以了 其实是多加了一个/j参数
打开资源管理器就会发现
c盘根目录有一个快捷键一样名字的aaa文件夹 其实一点空间都不占用
这样就完成了

注意两点
1 d盘根目录的aaa文件夹不能移动到其他地方也不能删除改名 不然链接的文件就找不到无法发挥作用了
2 如果目录位置有空格键的名字 比如Program Files这个目录的名字就有空格键
那么mklink命令就要加"双引号了 注意是英文输入法状态下的"双引号 不是中文输入法状态下的 且两边都要加"双引号 不然命令是无效的
如 把C:\Program Files目录的aaa名字的文件夹移动到d盘的Program Files目录再建立链接
mklink命令就是
首先把c盘Program Files目录的aaa文件夹移动到d盘的Program Files目录
且保证c盘Program Files目录没有aaa名字的任何文件和文件夹
而且保证d盘Program Files目录具有aaa名字的文件夹
使用mklink命令建立链接
mklink /j "C:\Program Files\aaa" "d:\Program Files\aaa"
这样就可以了
打开资源管理器就会发现
c盘Program Files目录有一个快捷键一样名字的aaa文件夹 其实一点空间都不占用
这样就完成了

网友:
这种历史吗?

网友(2020-12-11):
用傲梅分区助手可以随时调整分区大小,不损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