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nova 6 5G忘记密码怎么办解锁教程华为NOVA6SE账户密码ID激活锁解开方法不拆机维修

楼主(2020-11-05):
HUAWEI华为nova 6 5G nova6 SE忘记了密码解锁解激活锁教程账户锁解锁平台包下载刷机包软件固件没手机验证进不了系统手机绑定那个账号怎么pojie呢双清后出现的账户锁定问题,激活锁怎么注销.怎么删除更换重置.关联号解绑方法教程恢复出厂设置以后要验证手机号HUAWEI华为nova 6 5G nova6 SE那号码是别人的手机激活忘記密码怎么办HUAWEI华为nova 6 5G nova6 SE此设备关联至华为帐号并被激活锁锁定解决方法恢复出厂设置后,提示需要激活,激活码忘记,手机号已经停用关联至华为帐号(1..),并被激活锁锁定,请输入相应密码激活设备掉设备锁 准备自己解锁华为帐号的锁定屏幕锁华为手机的机友们可以动手了用到普通数据线一根电脑联网正常就行啦

1,这里首先把HUAWEI华为nova 6 5G nova6 SE进入进入双清模式(关机.按紧音量+键和电源键进入),再对手机进行双清选恢复出厂设置,双清完后重启设备手机

2,设备重启进入,语言设定界面什么都不要选,点击紧急呼叫输入*#*#2846579#*#* 进工程模式,选“后台设置”,然后选“USB端口设置”,选择Hisuite模式生产

3,要电脑下载华为手机助手,安装完毕后手机用数据线连接电脑,这时手机上弹出授权提示,点允许,连接上华为助手后电脑弹出安装手机助手,点确定,安装好以后手机点同意,接下来要注意的是手机出现WALN连接的提示后要马上点,不然手机助手连接上就要从头再来了,只要手机进了选择wifi的窗口后就可以拔掉数据线了,接下来就是手机的操作

4,手机上选择WLAN直连,正在搜索的时候直接点停止,(注意:这里不要连上WIFI,一定不联任何网络)然后点查看可能原因,再点了解更多,然后点“同意”,进入客服回答界面,随便输入一个问题,会提示“网络链接错误。。。”,点“点此设置”,进入“设置”界面
点“高级设置”-》安全-》查找我的手机-》输入华为帐号登录,OK,完成,一路的返回,回到语言设置界面,然后一路通送,就成功解锁手机了

5,上述的方法没办法解锁解绑手机屏幕锁激活锁还是有账号的继续就用这个HUAWEI华为nova 6 5G nova6 SE通用强制线刷解账号屏幕锁清除工具平台包来解锁
包的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BIrtGhhV8IwzkQKOAI1dzg 提取码: axj4
包的快速下载链接: https://yun.panbadu.com/list.php/chuawei  要把链接后面的这一长段复好然后在你的电脑上或者电脑的游览器上粘进去访问进这去下载好这个专用强制解锁包再解压它.里面有需要用到的驱动安装上先

6.再找到包里面的方法照方法先运行里面的解锁清除擦除平台方法流程.按照里面一步一步操作平台提示成功手机重启设备开机进手机系统就是行啦
就终级强制清除所有锁定了自已就成功动手弄完这台手机了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都能搞?没有原始账号,比如捡的机器

网友A:
有工具都能搞  不是条数据线就能解决的,搞不了的直接找淘宝远程30元很多,自己什么也不用动

网友(2020-12-06):
引用 网友A:
有工具都能搞  不是条数据线就能解决的,搞不了的直接找淘宝远程30元很多,自己什么也不用动

有的需要拆机,我感觉帖主是打广告的,同类型,甚至是一模一样的帖子都看到好多了,应该就是来推销他们的解锁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