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r-5421 屡烧 3 5v供电芯片

楼主(2020-11-05):
戴尔14r-5421  屡烧 3 5v供电芯片 板号12204-1  此机器第一次修 3.3v为 0.4v。直接跟换51225后 开机正常。客户使用2个月后返修。又是老故障。换之第一次开机正常。开机后有烧了。后面又换了两个 包括mos管。还是烧。51225各个脚对地阻值都正常。更换后波形正常。大家给点意见。我有点懵逼了

网友:
外接电源输出电流品质问题,建议顾客换电源,再看啊

网友:
第一脚和第5脚如果有电阻的话手册上说的是相当于输出的3/5V频率控制,如果有的话要不你查下这两个频率设置

网友A:
查下性线,这几天我在修这台,待机芯片发烫,是性线短路导致

网友:
看看线性问题还有电容那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性线,这几天我在修这台,待机芯片发烫,是性线短路导致

看描述啊 个脚位对地阻值都正常。那来的3v 5v线性短路

网友:
电流设定电阻正常,就换上下管。

网友(2021-01-17):
看自居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