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兄弟修过IT8396VG的EC芯片的,待机无5V

楼主(2020-11-05):
联想YOGA 700-14ISK,EC短路了,型号IT8396VG,BGA封装,不知道带不带程序,应该带,现在的情况是有待机3V但没有待机5V不触发,待机5V的开启没有电压,开启来自EC,但换了2个剪板EC(说是带程序的)都不行,EC上开启5V的EN脚打值没有阻值(在板上打值和把EC芯片拆下用EC的地打值都是一样),2个都是一样的,确定没有断线,因为5V待机芯片开启脚到BGA焊盘上是通的。搞不懂了,按说程序控制的也应该有阻值呀。有没有兄弟指点一下呀。难道2个都是坏的?

网友:
现在估计,以前还有良心人卖剪板真货,现在难啊

网友:
剪板好多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