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60D版号是NTSN1521 关于BAT1的飞线的问题!求助于各位大神!!!

楼主(2020-11-05):
本人萌新小白一个!飞的不好,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提宝贵意见!这个机器同行朋友送来有几天了,一直没有时间修,今天才看的!也不知道,这哥们是咋搞的,BAT1的焊盘不翼而飞了!想了想,还是飞线吧,比较省时间!本来是想从R248电阻直接飞的,奈何焊工感人把这个1K的电阻搞掉了

后来是直接从D12飞的线,

但是本人的电路基础比较差,不知道没有这个1K的电阻对日后的使用影响大不大?

想请教下各位维修大神!!!

妄各位大神多多给与宝贵的意见!

网友:
电阻限流作用感觉还是装上稳妥点

网友:
一个电池供电 一个系统供电 给南桥 保存设置的BIOS以及时间 系统断电以后你说会咋样

网友:
接上外置大电池试一下,如果有RTC3v3不装这个CMOS电池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