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笔记本电脑安装双系统报无法创建新的分区

楼主(2020-11-05):
跪求苹果A1502笔记本电脑安装双系统选择安装分区报“无法创建新的分区”解决方法。恳请各位技术大拿赐教!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这用普通PE普通装WINDOWS系统装过后就认不到苹果系统了,也不是装在苹果系统的区

网友:
200块安装一个系统,你以为很简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为啥我这用普通PE普通装WINDOWS系统装过后就认不到苹果系统了,也不是装在苹果系统的区

我一般用BootCamp装Windows,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
删除了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