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 英特尔 卡80% 报错-1

楼主(2020-11-05):
重植u3601 ok  homer微处理器
之前是飞线大音频 修完都正常开机声音正常的  过了半个月回来了 就恢复模式 刷机卡80%

网友A:
IP12终于不用英特尔了,英伟 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12终于不用英特尔了,英伟 大

哈哈, 用不用英特尔无所谓。 不要英特尔和高通两个版本出来。  一款手机两个版本, 芯片板底都不通用。

网友:
这倒是一个特别的案例

网友:
修音频时候把旁边的芯片吹虚了  刷机就会导致刷机80%报错-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