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把ThinkPadT470

楼主(2020-11-06):
前几天把ThinkPad T470P拆了清一边灰,就是用纸擦拭,也没有使大力,搞好后盒盖能正常使用。但是当时没注意,插着电源适配器,能识别但是充不进电,当我把电池里的电用完后,就是现在的故事了。

我把电池扣了,直接连电源适配器,笔记本没任何反应,插电源线旁的指示灯没亮;装上电池,再连电源适配器的时候,插电源线旁的指示灯没亮,电源键的灯会闪烁,按了之后可以进入正常的启动过程,但是差不多Lenovo的logo一出来就挂了,我的感觉是在使用电池里的最后一点电,这点电还不足以走完整个启动过程。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看到好像是说可能电源管理芯片出了问题,本人在电脑维修方便算是小白一个,看看大家有什么看法以及有哪些可行的维修方式,先谢谢大家了。  #t470p#  #电源#

网友:
不要把故障扩大化了 直接就近找个维修店修下

网友:
不是专业的千万不要尝试,可能扩大故障范围!

网友:
这有点扯,,你赶紧找专业的吧还是 ,说不定是个小问题  你搞说不定能搞废了

网友:
找维修店吧,不然故障越修越大

网友:
这样说是电源这一路输入的电路有问题了  电池输出那一路没问题,但是电池的电用完也就开不起了  Thinkpad的电路很复杂,建议送修

网友:
拆下来重新装一遍 不行就送修

网友:
ThinkPad有些机型带电池保护功能,把所有电池扣掉试试,包括时钟电池放电

网友A:
还查什么就是CPU的问题,先把CPU干下来再说!

网友:
对电池放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查什么就是CPU的问题,先把CPU干下来再说!

还是大师说的对,

网友:
再清理几次,重来几次看看啊。是不是掉了原件

网友:
放放静电试试

网友:
换个充电器试试

网友:
这种多半电源管理芯片坏了,还是乖乖送修吧,你自己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