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5 不开机故障维修

楼主(2020-11-06):
  机器型号:iPad 5

  故障现象:不开机

维修过程:
  接修一台iPad 5平板不开机故障,首先认真仔细查看平板,有9成新,按开关没有反应,电池没有电了,电池取下,用激活小板充充电,接上可调电源,定电流260。

  拆下主板看看吧。

  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不对的问题,200多的电流,重点考虑3v供电、感光感距、指南针、硬盘3v、u2,到底,认真观察发现u2粘上一定焊油,判断换过取下看看,有连锡重做一遍,量了电池电压3.8v,接上主板,开机试试,开机了,进了界面,竟然不充电!

  电池会不会坏了?换了一个好的电池试试。

  有充电了,充电电流092,至此,维修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重点真是重点!谢谢分享

网友:
上家修个u2没焊好?捡钱啊

网友:
捡漏,连屏幕拆卸都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