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维修火影影刃Z4不开机卡维修

楼主(2020-11-06):
        前天收到一台火影影刃Z4,头一次见过这个本,故障为开机风扇转动 电流跑到1.35卡住。

        首先怀疑显卡,测量4个供电电感电压为1.35  0.8 0.8 0.8 这个本子没有图纸 也不知道这个电压是否正常(我是新手 很新的新手)。
        客户说之前也有过这种情况 在售后维修过,看了一下板子BIOS动过 旁边的一个印丝为RK F的东东也是动过的(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

在主板的右侧也有几个一样的RK F,通过测量对比 BIOS附近的确实和其他不一样。

于是纠结了一下先买个BIOS干一下看看,刷过BIOS之后电流有变化 跑到1.35然后又掉0.86在上升到1.25来回跳。
于是乎我就合计了一下把BIOS附近的RK F干掉 从右侧拆一个一样的装上。故障解决 正常开机。

但是键盘背光不好用了,我拆下RK F的位置就是背光排线附近,因为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玩意也没装  也买不到一样的配件,就这么样吧跟客户解释了一下 客户也接受就可以了。
总结了一下是BIOS和RK F的问题 最有意思的是我把原来的BIOS刷回去后一样开机。

网友A:
没看明白,不知道你怎么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不知道你怎么修好的

额~就是从主板右侧拆一个换到左侧就完事了。 感谢你这个图!

网友:
这款机子我前几天也修过一个不好修的么图纸很难整的。

网友:
KBC小电池复位信号

网友:
电池不好使也慢

网友:
背光从别处搞个电压就亮了,只是不能关闭了

网友:
小电池复位信号

网友:
应该是个mos管子吧

网友:
楼主怎么会想着吧rk f这个给都换一遍呢?

网友:
童鞋,你说的RK F是不是那个三脚的芯片?   那个叫MOS管,不叫RK F

网友:
同一样MOS管,坏了两次,可能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