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亮机过LOGO秒掉故障维修

楼主(2020-11-06):
  机器型号:联系Y470

  故障现象:机器拿来就是开机一亮过logo就秒掉。

  维修思路:拆开机器没进水也没修过,这个机器量开关电压待机时是3.3V,当按下开关之后开机再量电压没有恢复到3.3V.只有1V多,等掉电了才恢复到3.3V机器就不掉电了,问题就在这个了,直接短接主板的SW2不要开关板也一样,把D53拆了短接第3脚,3.3V拉低瞬间就恢复了,换D53也一样,只有JP13到D53这段拉低了,把C928和JP13拆了也一样拉低,那只有一个地方了就是板层拉低了。

  维修方法:把JP13下面的8脚的线割断再把D53的1脚处割断飞跟线,OK就不拉低了,到此,机器修复。

想学笔记本维修吗?

  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995.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等等,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是不是单独开关板的那个机器啊! 我记得有联想的开关板后面贴纸。容易断线的。

网友:
那就是板层有问题了。

网友:
居然被你修好,,赞的,值得学习

网友:
分析详细专业啊

网友:
没的说是板层短路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谢谢分享!

网友:
确实,应该是板层内部短路,还不如一刀切再飞线。

网友:
专业就是不一样,受益不浅

网友:
这个机器遇到开关小板断线的多,天气潮湿,容易腐蚀。

网友:
看到没 这就叫专业 一刀毙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