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9不开机

楼主(2020-11-06):
各位大神,求助苹果a1419一体机,按开机键待机指示灯闪一下,又恢复正常亮,其他没任何反应。是什么故障?谢谢

网友A:
看是不是3V,5V短路,或者桥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不是3V,5V短路,或者桥坏

之前是偶尔能开机的,能确定是短路还是桥问题吗,谢谢

网友:
建议拿到专业的地方去检测

网友:
这玩意不是靠猜 靠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