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1660,复合MOS管可以用什么替代?

楼主(2020-11-06):
如题,手里有一张影驰1660,MOS管型号是MP86990,找过万能的某宝如今也不万能了,特请教老司机有没有什么型号可替代,谢谢了!

网友A:
核心供电坏就拆掉,少一路也能用
显存供电坏就从核心上拆来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核心供电坏就拆掉,少一路也能用
显存供电坏就从核心上拆来补上

显存是上下管分开的,核心只有三路都烧了555555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是上下管分开的,核心只有三路都烧了55555555555

一般烧三路的几率为0
mos管时并联的,当一个短路时。其他路的在测量时也会表现为短路状态

网友C:
和蓝宝石显卡的SIC632地盘形状一样

网友:
凉凉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和蓝宝石显卡的SIC632地盘形状一样

谢谢,回头试试!看看能不能爆炸

网友:
pwm 上下管都集成一个里的,不太好代换,找料板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