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80外接HDMI不显

楼主(2020-11-06):
联想G40-80外接HDMI不显,外接VGA正常,显卡驱动正常,做过系统也不行,拆机无进水无腐蚀,HDMI接口无异样,不知从何下手,想办显卡,又有点怕,求思路!!!万分感谢!!! #笔记本主板#  #联想电脑#

网友A:
有时候 老电脑用老驱动试试,或者把集成的卸载了 安装独立显卡驱动  换法试试,一般联想  驱动不好安装  先装集成后装独立  多换几个版本试试

网友:
这样的问题应该不是显卡,看看HDMI接口保护有没有短路,找个图纸看看

网友:
用官网驱动试试。

网友:
修到一台戴尔的机器,故障是HDMI外接无显示,上电测量HDMI 5V供电经过稳压二极管为0.8,直接飞线,故障解决。

网友:
USB 转HDMI  不可以吗                     换个思路

网友:
有没有转换芯片?有的话看一下周围

网友:
HDMI供电看看。是不是供电

网友:
5v供电都不先查一下?再查链接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 老电脑用老驱动试试,或者把集成的卸载了 安装独立显卡驱动  换法试试,一般联想  驱动不好安装   ...

这样灌水有意思吗?

网友:
不是有VGA转HDMI吗?

网友:
很多都是驱动的问题,建议先更新一下

网友:
应该不会是显卡

网友:
一般都有转化芯片的好好看把

网友:
新手小白近来学习

网友:
我有修到过G431的,HDMI无显示,拆机量了一下5V供电,不接HDMI线有5V,接上之后只有4.1V,用镊子短接USB供电和HDMI供电外接HDMI就有显示了,没多想,直接飞了根线,没返修。。

网友:
跟新显卡驱动试试

网友:
有一个电源管理驱动需要安装才可以

网友:
回复换了个口 不行 拿走了 让他VGA转HDMI去了

网友:
HDMI定义脚位可好?不一定是显卡吧

网友(2020-12-09):
我的ACER5750也是VGA能用.HDMI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