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测试软件结果怎么看啊

楼主(2020-11-06):
怎么看是哪个显存啊

网友:
应该是逆时针第二颗

网友A:
这是用什么软件测试结果?

网友:
用什么软件测试结果?

网友:
B通道显存问题,逆时针第二个显存,先重植,不行就更换,还不行就是核心问题

网友B:
自己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吧!!!!!!!!!

牛,图片都标识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用什么软件测试结果?

这个应该是进入dos

网友:
新手小白近来学习

网友:
b通道,逆时针第二个

网友:
第四颗应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吧!!!!!!!!!

好的谢谢

网友:
我有一张卡,那里是一个1,不知道表示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