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 X230 进系统 6分钟左右重启

楼主(2020-11-06):
联想X230的 I5的CPU  ,进系统没事  ,放在哪里不动他, 一点事都没有 ,  随便弄个什么东西 大概6分钟就重启了, 头疼 BIOS 也刷啦 没效果 ,不知道该哪里入手啦 !求助个人大佬 协助

网友A:
重启并非关机,肯定是某个电压异常或者CPU显卡供电不足。示波器测试每相供电波形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并非关机,肯定是某个电压异常或者CPU显卡供电不足。示波器测试每相供电波形有收获。

嗯嗯  我试试

网友(2021-08-08):
把CPU的供电玻璃管换掉,以前有修过类似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