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5-411series主板

楼主(2020-11-06):
宏碁e5-411series主板bios掉了123焊盘,没有图纸我想知道1角是链接哪里的,我想飞线试试,我是小白,勿喷 #笔记本主板#

网友A:
官方出的鑫智造有电路图。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网友:
把图也发给你

网友:
都在旁边的电阻,,恭喜你基本上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官方出的鑫智造有电路图。点击链接http://www.wmdang.com/index/index/introduce/inviter/132652.html注册下载鑫智造里面看看,里面有手机,电脑,笔记本的点位图电路图,维修经验,方便新手老手,让你少走弯路

不一样啊,我已经看过了

网友:
下个点位图。在电脑上用鼠标点下脚位就能看见

网友:
1角片选,开机时看波形,就可以量那个。

网友:
用放大镜可以看下面断的脚的

网友B:
我想请教各位大佬,这个型号的可以在光驱位加装硬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