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tuf b450m-plus 奇怪问题

楼主(2020-11-06):
asus tuf b450m-plus  奇怪问题  开机出现 bios is updating led firmware    刷了BIOS还是这样

网友:
有没人修过
????????????????

网友:
刷下 bios  试试

网友:
应该是正常使用中自行更新了bios,但是bios没有更新完成你就重启导致的结果

网友:
可以手动去官网下载最新的主板bios然后重开机进bios再次刷新升级下主板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之前刷BIOS的时候断电过导致没刷完整?试试看上编程器刷新一下BIOS

网友:
bios问题,用编程器更新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