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inedisk ssd 固态硬盘 m667 120g 帮忙看下这是什么芯片

楼主(2020-11-06):
shinedisk ssd  固态硬盘 m667 120g 帮忙看下这是什么芯片丝印是3103 909s1

补充内容 (2020-11-8 19:44):
管子短路了,去别的坏硬盘上找块差不多的5脚芯片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热感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热感应

seek thermal

支持 反对

网友:
供电芯片 发热 不一定 就是 芯片坏了

网友:
贴片SOT23-6电源管理IC芯片

网友:
供电     后面加个电试试 看看后面有热的地方吗   固态还修呀

网友B:
可以用DC小板改的,没有必要用原来的型号

网友:
你搜AP3103,立创商城有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DC小板改的,没有必要用原来的型号

找定义一样的换上去试试基本可以的

网友:
dc-dc电源管理芯片,降压的

网友:
新手小白近来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DC小板改的,没有必要用原来的型号

果断用DC-DC降压板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