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50ti显卡的特殊故障

楼主(2020-11-06):
到手一片750ti,能点亮,2D正常,但是跑3D画面花屏。
    开机通电测量电压:0.91V,1.59V,1.02V好像都正常。
拆开散热器后发现芯片有破损,于是换了个750ti芯片。以为正常了,结果装完驱动后一进系统就花屏。晕死,看看显存是否OK:跑个MATS,结果全PASS。
    换上的芯片确定是好的,怪事。
刷BIOS,无效。这下陷入死胡同了。
   拿示波器打打供电,发现显存供电纹波大,大于100MV的纹波,IC是RT8120A,看看两个场管推动信号,发现频率非常不稳定。
心里有点底了:拆820uf测量,是好的,换8120A,无效。怪事,检查外围电路,参考技嘉B85M的内存供电,发现这个显卡PCB上RT8120A的6-7脚间的电阻电容没装,估计就是这里的问题,拆坏主板零件补上!
   上电,试试,波波一打,哈哈,纹波正常,推动信号稳定清晰。显存供电的电压也变成1.53V,这就对啦。
跑一圈鲁大师得个5W分,不错。
   收工!改天上图,上BIOS:正反PCB各4片三星D5显存:

网友:
这个显卡换完核心芯片后,不装驱动正常,装上驱动进系统就花屏卡死!

网友:
注:补完电阻电容后,显存电压变成1.53V,这就很合理了。

网友A:
我怀疑这个板子的显存供电电管IC,应该是被上家换过了,原来可能不是用8120A,所以原厂6-7脚不用装阻容元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这个板子的显存供电电管IC,应该是被上家换过了,原来可能不是用8120A,所以原厂6-7脚不用装阻容元件 ...

赞,我都是看引脚,哪个地方引脚焊锡比较亮就是哪里被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我都是看引脚,哪个地方引脚焊锡比较亮就是哪里被修过。

观察过原来的焊位,的确没有焊接过。

网友:
示波仪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