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大侠能帮忙刷Intel原装DH77EB主板的BIOS的吗?谢谢!!!

楼主(2020-11-06):
网上下载的原装BIOS,另一台机上刷成功了

IntelCorp.-EBH7710H.86A.0053.2012.0213.1543.rom

这块主板原来备份的BIOS

网友A:
诸位大侠!

前几天我在修理机子,搜索DH77EB的BIOS的时候,找一部好的机子做了一个备份的ROM,后来我在网上找到了外网的BIOS然后刷了就好了。也是手欠,我顺手把好的机子想升级一下,没想到一重启就黑屏……然后就不停的开机就灭开机就灭,我试过盲刷不行,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我备份的ROM刷回去的吗?不胜感激!!!

附件的两个BIOS,一个是网上下载的原装BIOS,后缀名是BIO。在另一块主板上成功刷了,但是就是这个万恶的BIOS让我一开机就黑屏,再也进不去了!

另外一个BIOS是在刷之前用软件做的备份,后缀名是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诸位大侠!

前几天我在修理机子,搜索DH77EB的BIOS的时候,找一部好的机子做了一个备份的ROM,后来我在 ...

请问有人可以帮忙吗?好好的板子没用几次,就是手欠刷了一下就废了,心里实在很不舒服啊,多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