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xr 加电自动开机 原来换过充电ic 大电源

楼主(2020-11-06):
一加电就会自动开机, 充电也是不正常。 电池耗光的时候关机页面充电电流大概500毫安,开机后充电电流就0了,有充电标志。能联机。能显示电池电量。3个月前换过充电ic和大电源。 加电自动开机60毫安起跳? 是大电源的问题吗?   开机键的botton power也是有阻值700多,电压1.7v

网友:
更换充电ic无果  更换大电源  ok

网友:
一眼就看出这位湿主是个良民,贫道谢过。就

网友:
维修不易,你一写感觉这么简单啊

网友:
其实是串电了,多数是焊油导致,松香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