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大师CD3301B的时序

楼主(2020-11-06):
修到一块戴尔的e5570,公共点不过电压。请假大师傅这个芯片的工作过程。
     笔记本型号:DELL latitude E5570
              板号:LA-C841P R3.0
              故障:电池能触发,马上掉电。适配器不能触发
         拆机目测:一点点进水腐蚀到声卡输出电路的QA2芯片
         维修过程:单接适配器测试保护隔离不过。

网友A:
这不好搞,,搜一下a961p时序,,我写的,,可以参考,这是混合供电

网友:
搜  la-a961p保护隔离

网友:
这个是可以改电路的 ,找一份同样的充电芯片图纸,对照着改保护隔离,我以前都是这样修的 ,也可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好搞,,搜一下a961p时序,,我写的,,可以参考,这是混合供电

我怎么没有搜索到

网友(2020-12-16):
我现在正在修这个机器,给你测量一下,不接电池,SOFT_START_GC这个电压是9.72v,+PWR_SRC这个公告点是13.60v

网友B:
我现在正在修这个机器,给你测量一下,单用适配器不接电池,SOFT_START_GC这个电压是9.72v,+PWR_SRC这个公共点是13.6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正在修这个机器,给你测量一下,单用适配器不接电池,SOFT_START_GC这个电压是9.72v,+PWR_SRC这个公 ...

哦,我测试的时候是高电平